有人用过ST的vl53l0x激光测距传感器吗?

楼主:
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目前拿了一个挡片和进行测距,基本没啥问题,挡片是一个半径不到2CM的圆片。测距时后面1米内没有其他物体,测距是正常的,当1米内有物体感觉就在测量挡片后面的物体。

经过一些测试感觉像是在测量一个面积的平均距离。

网友A:
应该是平均距离,可以看看这个手册

另外还有一块VL53L5CX能分辨出8*8个区域内的物体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平均距离,可以看看这个手册 另外还有一块VL53L5CX能分辨出8*8个区域内的物体距离

要真是平均距离,那就不好解决了。

网友B:
这个目前还没有开始使用,感觉没吹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目前还没有开始使用,感觉没吹好

手工吹确实很难,不能直接吹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手工吹确实很难,不能直接吹它。

会给它吹坏了吗?现在我侧着电地之间只有200Ω,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会给它吹坏了吗?现在我侧着电地之间只有200Ω,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正面朝着它吹,会把它的外壳吹坏。不能正面吹,很容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给它吹坏了吗?现在我侧着电地之间只有200Ω,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估计就是虚焊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面朝着它吹,会把它的外壳吹坏。不能正面吹,很容易虚焊。

不至于吧,不要长时间就好,然后新的上边有高温胶带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至于吧,不要长时间就好,然后新的上边有高温胶带保护

我们就是吹PCB的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就是吹PCB的背面。

没有工作台啊,要不就就得放到SMT里边走一下了,背面吹挺好的,防止把件吹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就是吹PCB的背面。

有必要买一个加温台吗?那个东西还想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必要买一个加温台吗?那个东西还想也不贵

我觉得可以搞一个,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