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偏置

楼主:
运放的偏置

VREF端接了一点电阻R 5.1K,这是抬高运放同相输入端的电压?什么用意?哪个清楚的,详细讲讲

网友:
VREF当一个电压,计算运放+的偏置,红电阻是传感器模型?画的别扭。

网友:
感觉这是一个静态电路,输出与VREF相关,可以通过简单的分析计算出来。红电阻在电路中似乎没有什么作用,两端分别连接电源和地,不可能作为电路的输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