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图中这个储能电容位置有什么讲究?

楼主:
如图,此电路时耳机驱动电路。

我的问题:

这个10uF电容为什么不放在A点,而是要经过一个电阻放在B点。

这样的设计在耳机喇叭或者麦克风的原理图上也经常看到,

为什么要隔一个电阻在放电容这么设计?

我的猜想:

这是为了构成低通滤波吗?

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为什么要隔一个电阻在放电容这么设计?

网友A:
这是一个稳压偏置电容,这是一个电压跟随电路,ui端电容是一个耦合电容,输入到OP279的正反端,电阻ABC,50K+50K——100K是将电压分成2.5V的位置,运放的输入电流很小,对于输入的信号的内阻需要阻抗匹配,如果只是电阻那输入的有效功率就会很小,在B点的电容正好可以行成信号通路。在OP279上面就会形成较合适的电压。电容的值较大不可能是滤波。

A点不可能形成偏置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稳压偏置电容,这是一个电压跟随电路,ui端电容是一个耦合电容,输入到OP279的正反端,电阻ABC,50 ...

谢谢您的回答,答案有点抽象不太好懂,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作用1,提供交流偏置,或者说是阻抗匹配——>接在B点,输入电阻50Ω并联100Ω,如果接在A点,那就是100并上100的输入阻抗?作用2,电源稳压。

网友:
应该是在引入2.5V的过程中,顺手给电源做个 RC 滤波。谈不上阻抗匹配。

网友:
哪来什么阻抗匹配,乱扯。A,B点时间常数RC(极点角频率的倒数)不一样。不会分析时间常数中的R?复习下戴维宁定理去。

网友:
稳压作用,保证偏置点的电平稳定

网友:
放在A点就成了电源滤波,而电源滤波、去耦在电路中肯定有,只是楼主图没有画出来。接在B点是为了避免偏置电压受电源波动的影响,对偏置电压而言,倒是可以看成是低通,但注意,这可不是信号通路中的低通,所以习惯上不这么称呼,而应该叫偏置电压的滤波电容。

网友:
这个10uF电容为什么不放在A点,而是要经过一个电阻放在B点。

  • 我的猜想:放在A点让 供电电源很没面子啊~我能够提供你几A的电流还缺你的电容?其实这个电容在电压稳定时可有可无吧,但是不稳定或者有纹波噪声啥的,电容就能稳稳吧。

网友:
我觉得6楼和7楼答案比较有说服力,

电容本身其实不是要放B点,本意应该是与100k电阻并联稳定偏置电压,

但是由于并联之后会使传送过来的信号衰减严重,

所以退而求其次选择了B点,

目的使保持偏置电压稳定的同时,不让信号衰减失真。

这是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