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负压输出电路为什么不能工作?

楼主:
下图,这个负压输出电路为什么不能工作?

Vin=24V,设计要求输出-12V,
现在问题是,加电后偶尔能输出-12V,有时就不能,特别不稳定
元件参数都参照手册选用的
难道芯片没有进入开关模式?

奇怪,这种电路能哪里有问题?

网友A:
『这个负压输出电路为什么不能工作?』

不是负压输出电路。

不是把输出端接到地(零)就变成负压输出了。

网友:
从电路来看,这是个Buck电路(降压)。其参考点在接上输入Vin时已经确定,就是Vin的负端。其输出电压参考点也必须是输入Vin的负端,即图中标注-12处。

网友:
硬要把该电路输出正端接地,只会使Buck电路输出短路。

要输出负电压,应该选用能够输出负电压的电路(芯片),不能使用LM2576。

网友:
『现在问题是,加电后偶尔能输出-12V,有时就不能,特别不稳定。元件参数都参照手册选用的』

这句话,有些欺人又欺己。首先,不可能 “加电后偶尔能输出-12V,有时就不能”,是绝对不可能。其次,你说 “元件参数都参照手册选用的”,手册上电原理图有把输出端接地的?

网友B:
楼主电路错了,仔细看看手册,虽貌似但不同,注意C241。

网友C:
这个芯片不是负压输出的芯片,而是降压的DC/DC芯片,如果需要负压应该使用负压输出的芯片。

网友D:
你百度一下,应该有负压电路的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负压输出电路为什么不能工作?』 这不是负压输出电路。 不是把输出端接到地(零)就变成负压输出 ...

照您的意思,要建议官网手册是错的

下面电路是错误

怎么能 “把输出端接到地(零)就变成负压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百度一下,应该有负压电路的相关资料。

难道降压芯片不能输出负压?

建议你百度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路错了,仔细看看手册,虽貌似但不同,注意C241。

请问错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不是负压输出的芯片,而是降压的DC/DC芯片,如果需要负压应该使用负压输出的芯片。

有哪些负压芯片,帮忙提供一下

网友C:
这是手册,原图是正电压输出

网友:
TPS5430DDAR芯片,你看看符不符合你的要求。LT3471正负输出,就是有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错在什么地方

自己总该会对比吧?前帖都提示了……

网友:
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手册,原图是正电压输出

你的意思,仍然很倔强的坚持,LM2576不能做负压输出,是这样吗?

请到官网看手册

或百度一下,然后告诉大家你百度的结果

网友:
任何一款直流电源都可以使用为负电源,只要极性接对了就可以,这个就像电池。但是一个电路中有正有负你是否还可以这样用?你自己做个实验吧。

网友:
根据你提供的官网的应用电路图,C241的电容的地不要接芯片的GND,而要接输出端的地。你仔细比对一下,调整后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