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单片机读保护功能如何开启?库里只有写和擦的介绍

楼主:
华大单片机读保护功能如何开启?库里只有写和擦的介绍

网友A:
不都是写保护吗

读可以随便读

读都不让读了,那保护啥呢?

en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都是写保护吗 读可以随便读 读都不让读了,那保护啥呢?

芯片读保护,防止别人把程序读出来

网友:
一般找找有没有熔丝,fuse之类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都是写保护吗 读可以随便读 读都不让读了,那保护啥呢?
芯片读保护,防止别人把程序读出来

读出来的应该十有八九是汇编机器语言的~

网友:
一般找找有没有熔丝,fuse之类的东西。

现在很多fuse都在芯片内部啦 我们很多写otp的都是一次写入在芯片有一个区域是这样设计的,外部不晓得找不找得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fuse都在芯片内部啦 我们很多写otp的都是一次写入在芯片有一个区域是这样设计的,外部不晓得找不 ...

这你们得问问原厂。

网友:
华大单片机烧录过程中,使用官方烧录器,有加密选项,或者通过滚动加密算法加密,抑或通过

DWORD DeviceIDCode=(DWORD)*(__IO uint32_t *)UID_BASE;
 SysPara.DeviceSerial[0]=DEVICETYPE;
 SysPara.DeviceSerial[1]=DEFAULTYEAR;
 SysPara.DeviceSerial[2]=DEFAULTMONTH;

读取芯片的ID号,然后规定在一定范围内程序正常运行,超过范围了就读取运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