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在执行了UPDATE PCB TO ...之后,在pcb中生成的红色条纹区域是什么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huo_hu   @freebsder   参与回复

请问一下,在执行了UPDATE  PCB TO ...之后,在pcb中生成的红色条纹区域是什么,如下图所示,2所处的红色条级区域是什么东西,作用是什么,

它跟KEEPOUT LAYER层的紫红色线所围的圈作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个更新到PCB图时出现的这种,生成是room框

删除就行

网友:
可以到工程菜单Project的
Project Option下Class Generation下的Generate Rooms的勾选项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更新到PCB图时出现的这种,生成是room框 删除就行

谢谢。我使用自动排布元件时,PROTEL把它们都排在那的ROOM中,这是为什么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