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个压力计测一下一个球阀堵转时形成的压力,有什么设备请帮忙推荐一下。

楼主:
想找个压力计测一下一个球阀堵转时形成的压力,有什么设备请帮忙推荐一下。如下图所示,当球阀1处的边缘向左转动动位置2处时,在2处塞上一压力计,阻止球阀继续向左转动,测试一下此时压力计上所产生的最大压力。请问用什么形式的压力计,这个压力计的测试端 应该类似于一根细长的铁棍,不能被压断喽。

网友A:
该参数无用,且非常数,离散性很大,连测量方法都会有影响,不知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网友B:
测量这个物理量毫无意义。你测量球阀堵转时的扭矩即可。

不必使用专用的扭矩测量仪器,只要固定力臂,那就变成了测量力。

网友:
另外,“想找个压力计测一下一个球阀堵转时形成的压力”,那不是压力计能够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这个物理量毫无意义。你测量球阀堵转时的扭矩即可。 不必使用专用的扭矩测量仪器,只要固定力臂,那 ...

请问,用什么仪器能测一下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该参数无用,且非常数,离散性很大,连测量方法都会有影响,不知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有时,球阀外侧会有一些CaCO3的沉积物造成球阀转不到位,如果力大的话,可以冲破这些物质的阻塞。所以需要测一下,堵转时的力够不够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时,球阀外侧会有一些CaCO3的沉积物造成球阀转不到位,如果力大的话,可以冲破这些物质的阻塞。所以需 ...

先去把 “力” 和 “力矩” 的概念搞清楚再说吧。否则没法解释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去把 “力” 和 “力矩” 的概念搞清楚再说吧。否则没法解释清楚。

球阀边缘受的力,球阀边缘与球心的距离是一定的,这个力矩不需要吧,只要比较一下力 能不能满足要求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球阀边缘受的力,球阀边缘与球心的距离是一定的,这个力矩不需要吧,只要比较一下力 能不能满足要求就行 ...

『球阀边缘受的力,球阀边缘与球心的距离是一定的,这个力矩不需要吧』

你自己已经说了:“球阀边缘与球心的距离是一定的”。那么测得力矩也就知道了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球阀边缘受的力,球阀边缘与球心的距离是一定的,这个力矩不需要吧』 你自己已经说了:“球阀 ...

所以你说让我搞清力和力矩再说,没必呀,我没问力矩的事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时,球阀外侧会有一些CaCO3的沉积物造成球阀转不到位,如果力大的话,可以冲破这些物质的阻塞。所以需 ...

你无法知道沉积物的量和带来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而且沉积物的量是会变化的,显然你的想法毫无意义。阀的驱动本身是留有余量的,但余量不会无限大,工程上的应对办法是定期更换,必要时定时检修,别在无意义的地方瞎动脑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无法知道沉积物的量和带来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而且沉积物的量是会变化的,显然你的想法毫无意义。阀的驱 ...

要根据测试的情况来决定 驱动这个球阀的减速机构所用的驱动电机的电流的大小,流经电机中线圈的电流300ma和100ma,那输出到球阀转杆上的力矩肯定是不一样的,这可不是瞎动脑筋呀,chunyang 老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根据测试的情况来决定 驱动这个球阀的减速机构所用的驱动电机的电流的大小,流经电机中线圈的电流300ma ...

那你怎么知道沉积物带来的影响有多大?工程思想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你怎么知道沉积物带来的影响有多大?工程思想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宏观世界是模拟量组成的,只需要一个可以克服的堵转力的范围,超过了这个范围,球阀上结了个铁疙瘩,这种情况肯定是不需要解决了

网友:
你这个怎么测,碳酸钙的量又不知道,结垢的大小面积等等,湿的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宏观世界是模拟量组成的,只需要一个可以克服的堵转力的范围,超过了这个范围,球阀上结了个铁疙瘩,这种 ...

该抓的是重点……

网友D:
如图是扭力测量传感器,可以贴在阀杆上,用两个连接成桥式就更好,灵敏度和精度都非常高,满足研究级的应用,非常便宜。

如果作为商业应用,建议借鉴西门子等阀门的力矩“测量”原理和结构,能满足各种执行器的力矩测量以及保护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图是扭力测量传感器,可以贴在阀杆上,用两个连接成桥式就更好,灵敏度和精度都非常高,满足研究级的应用 ...

非常感谢。可否提供一下具体设备的名称以及品牌型号。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宏观世界是模拟量组成的,只需要一个可以克服的堵转力的范围,超过了这个范围,球阀上结了个铁疙瘩,这种 ...

『宏观世界是模拟量组成的』

你总应该知道:导线中的电流是自由电子运动形成的。电子电荷可不是连续的而是分立的,你绝对不可以找到半个电子电量。一块铜,里面必定包括整数个铜原子,不存在半个铜原子。所以,“宏观世界是模拟量组成的” 这句话并不正确。

网友:
我用的是扭力应变测量元件型号是:BHF1K-3HA,用专用的放大器或放大模块,两个结成全桥,可以防止静态误差、环境温度影响等,精度0.03%。放大器最好选用仪表放大器AD620构成,简单、稳定性好、差分输入,不需要信号调理电路,网上有这样的模块直接用,单电源供电,不用自己设计。

应用科学非常简单,问题是经常跨专业、学科、系统,导致思维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