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转AD

楼主:
PADS 的PCB文件转成ASC后,再用AD导入ASC文件,AD导入进来的PCB铺铜为什么没有了,连接地的焊盘都变成无网络连接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PADS文件导入到AD后经常有各种小问题

网友:
你直接AD导入PADS文件就可以了。不需要转。可能是转的过程中有一些不兼容导致的丢失

网友:
pcb铺铜和自由焊盘都是ad自己定义的,早期的dxp转换低版本也出问题,这种情况解决不了,重新画就可以了。再说了pads的pcb也是可以做板的,转换成ad目的就是方便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