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开源】手搓120W开关电源

楼主:
最近抽空做了个开关电源

能吃会睡,未来可期

网友:
手搓也别电着了哈 220v的 很麻

网友:
3D效果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搓也别电着了哈 220v的 很麻

哈哈哈

能吃会睡,未来可期

网友:
梅花座实在找不到模型了,变压器也不太一样

能吃会睡,未来可期

网友:
怎么会要三个变压器的啊?有没有方案简化的可能?

网友B:
变压器的原理图封装画的挺有意思

网友:
不错,学习了,有空搞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搓也别电着了哈 220v的 很麻

着实很麻,哈哈。

网友:
感谢分享,鼓励开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的原理图封装画的挺有意思

按照线径和圈数连接比较明显

能吃会睡,未来可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线径和圈数连接比较明显

COOL 要不要做一个PCB变压器试试

网友:
99新麻痹戒指,女生自用,买回来仅拆封还没试用

2022年手搓220V最强神器。

网友:
3D建模做的很好,成本控制的也不错,原理图很棒,一起努力

网友:
3D建模做的很不错,成本控制的不错,原理图控制的很清晰

网友:
手搓也别电着了哈 220v的,做的很漂亮啊!学习了

网友D:
有没有开关电源的测试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开关电源的测试方案

一般都是测温升和纹波吧,用热电偶和毫伏表测就可以了

能吃会睡,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