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N32G430】测评~点亮数码管与串口打印、ADC

楼主:
感谢论坛给与测评机会,能够得到测评板子的机会非常的荣幸,得到板块爱不释手。

首先上原理图,开发板与各个功能的搭接。

ABCDEFG是接的数码管;

ADC_IN16是接的NTC,检测室温;

各个外设的连线:

串口电脑检测到的是COM11。

调试助手使用的时候野火的,发送什么接收什么。

这个是数码管的杜邦线连接方式:

ADC打印的值:

开发板与外设功能板的连接线,采用板载NTC  10K:

下面上代码:

uint16_t ADC_Value = 0;
uint16_t ADC_Valuea = 0;
extern void BasicTimer6_Init(uint16_t period, uint16_t prescaler);
extern void EXIT4_Macro_PA4(void);
extern void ADC1_Init(void);
extern u16 Get_ADC_Average(u8 ch,u8 times);
extern void  Usart1_Printf(char *fmt,...);
extern void UART1_Init(uint32_t baudRate);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ER2_SUB2_PRIORITYGROUP);
//    Key_Input_Initialize(KEY1_PORT, KEY1_PIN);
    SysTick_Delay_Ms(1000);
    Key_Input_Initialize(KEY2_PORT, KEY2_PIN);
    Key_Input_Initialize(KEY3_PORT, KEY3_PIN);
    Key_Input_Initialize(KEYWakeup_PORT, KEYWakeup_PIN);

    BasicTimer6_Init(500-1,32000-1);
    EXIT4_Macro_PA4();
    ADC1_Init();
    /* Initialize Led1~Led3 as output push-pull mode */
    LED_Initialize(LED1_GPIO_PORT, LED1_GPIO_PIN | LED2_GPIO_PIN | LED3_GPIO_PIN | KEYWakeup_PIN);

    /* Turn off Led1~Led3 */
    LED_Off(LED1_GPIO_PORT, LED1_GPIO_PIN | LED2_GPIO_PIN | LED3_GPIO_PIN);
    UART1_Init(115200);
    /* Turn on Led2~Led3 */
    //LED_On(LED2_GPIO_PORT, LED2_GPIO_PIN | LED3_GPIO_PIN);

    /* Delay 1s */
    SysTick_Delay_Ms(1000);

ADC值采集:

SysTick_Delay_Ms(1000);
        ADC_Value = 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5_PB13,5);

下面是数码管点亮:

    LED_Initialize(LED1_GPIO_PORT, LED1_GPIO_PIN | LED2_GPIO_PIN | COM1_GPIO_PIN | SEG3_GPIO_PIN | SEG4_GPIO_PIN
                                | SEG5_GPIO_PIN );//| KEYWakeup_PIN     GPIOA
    LED_Initialize(COM0_GPIO_PORT, COM0_GPIO_PIN | COM1_GPIO_PIN);                                    //GPIOD
    LED_Initialize(SEG0_GPIO_PORT, SEG0_GPIO_PIN | SEG1_GPIO_PIN | SEG2_GPIO_PIN | SEG6_GPIO_PIN);    //GPIOB
    /* Turn off Led1~Led3 */
    LED_Off(LED1_GPIO_PORT, LED1_GPIO_PIN | LED2_GPIO_PIN | COM0_GPIO_PIN | COM1_GPIO_PIN | SEG0_GPIO_PIN | SEG1_GPIO_PIN | SEG2_GPIO_PIN);
    UART1_Init(115200);
    /* Turn on Led2~Led3 */
    //LED_On(LED2_GPIO_PORT, LED2_GPIO_PIN | LED3_GPIO_PIN);
//
//    /* Delay 1s */y
//    SysTick_Delay_Ms(1000);
        //Tim8_Init();

        RCC_AHB_Peripheral_Clock_Enable(RCC_AHB_PERIPH_GPIOA);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Assign default value to GPIO_InitStructure structure */
        GPIO_Structure_Initialize(&GPIO_InitStructure);

        /* Select the GPIO pin to control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2;
        /* Set pin mode to general push-pull out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Set the pin drive current to 4M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Current = GPIO_DS_4MA;
        /* Initialize GPIO */
        GPIO_Peripheral_Initialize(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1)
    {
        /*************数码管全亮**********************/
        COM0_OFF;COM1_OFF;
        SEG0_ON;    //E
        SEG1_ON;    //G
        SEG2_ON;    //F
        SEG3_ON;    //B
        SEG4_ON;    //A
        SEG5_ON;    //C
        SEG6_ON;    //D

后续等工作稳定再更新数码管动态显示。。。。。。。。

网友:
楼主可以用代码块来帖代码?这样看起来比较美观。

你的传感器模块挺好的。

网友A:
数码管是直驱的吗?这个单片机的引脚驱动能力还是挺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是直驱的吗?这个单片机的引脚驱动能力还是挺强的

是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