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SEPIC

楼主:
大佬们 ,请教两个问题,如果我输出电流不到400mA的话  续流二极管用选很大的吗 ? 还有算最大输出电压的时候,需要用负载的电压再加上输出电压吗 ? 还是说单纯的考虑输出电压就行了?

网友A:
『算最大输出电压的时候,需要用负载的电压再加上输出电压吗 ? 还是说单纯的考虑输出电压就行了? 』

你这个电路,负载的电压就是输出电压,也就是电容C3两端电压。

网友A:
『如果我输出电流不到400mA的话  续流二极管用选很大的吗 ?』

输出电流(也就是通过负载的电流)不到400mA,续流二极管D不必很大,平均通流容量比400mA大一些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算最大输出电压的时候,需要用负载的电压再加上输出电压吗 ? 还是说单纯的考虑输出电压就行了? 』 ...

那我做过电压保护设定的时候就直接考虑负载上的VOUT最大值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输出电流不到400mA的话  续流二极管用选很大的吗 ?』 输出电流(也就是通过负载的电流)不 ...

那这个二极管的功耗用不用电流乘以电压 之后得出功耗 然后 在用热阻值来算TJ温度 这么来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做过电压保护设定的时候就直接考虑负载上的VOUT最大值就可以了是吧

『那我做过电压保护设定的时候就直接考虑负载上的VOUT最大值就可以了是吧 』

不知道你的 “过电压保护” 是要保护什么,不好说 “是” 也不好说 “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二极管的功耗用不用电流乘以电压 之后得出功耗 然后 在用热阻值来算TJ温度 这么来算呢

严格来说,该续流二极管也应该根据正向电流,正向压降,占空比……来计算功耗。但实际上这种计算相当困难,很多影响因素不容易测量,例如二极管反向关断时间等等。所以通常是估计。如果这个续流二极管你使用萧特基二极管,通常根据输出电流来选择管子就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二极管的功耗用不用电流乘以电压 之后得出功耗 然后 在用热阻值来算TJ温度 这么来算呢

不知道为什么要选择SEPIC电路。这种电路在成本和体积重量上并没有优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要选择SEPIC电路。这种电路在成本和体积重量上并没有优势。

我也不太清楚,有啥优势…老师有没有介绍SEPIC电路设计的书推荐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太清楚,有啥优势…老师有没有介绍SEPIC电路设计的书推荐一下

讲到SEPIC电路的资料很少。

这本书主要讲双向变换器,但开始时讲到六种单向变换器,其中包括SEPI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到SEPIC电路的资料很少。 这本书主要讲双向变换器,但开始时讲到六种单向变换器,其中包括SEPIC电路 ...

好的 谢谢老师

网友:
枯燥无味的,过来学习下

网友:
如何可以具体分析电路在每一个开关周期中的工作状态,则可以完整的了解其各元件两端的电压和流过的电流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