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不懂电机,问一个关于三相步进电机驱动的问题!

楼主:
现在手里有一份关于气流调节阀的手册,手册里描述内部有一个三相步进电机,通过它的旋转控制阀门的开合程度。
整个阀门的示意图和主要参数如下:

阀门DC28V供电,步距角15度,有三个线圈,加一个公共端,跟一般的Y形结构有些不一样,多了一个公共端引出来。边上的两个开关是位置开关,通过它们可以知道阀门的开合状态。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驱动电机?

本来想找一个现成的驱动器,了解下来,市面上的三相步进电机驱动器似乎都只支持环形结构的线圈(线圈首尾相连),问了几个商家技术人员,都说不支持。

请知道的兄弟帮帮忙了,有没有现成的驱动器或驱动板能让它动起来,或者有对应的驱动电路也可以,或者说说自己的思路也行,谢谢了,领导催得太紧了!

网友:
这种驱动器市面上还真的少。我建议是买一个H桥的驱动器,三相的驱动当作单相的来控制,即公共端接固定驱动器的某一端,三相的分别接驱动的另外一端控制。

网友:
星型和角型连接第电机同一套硬件级就可以驱动,关键的区别还是在软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