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pwm有啥区别,是三极管调速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是三极管调速吗』

肯定不是调速。输出端串联了R5R6那么大的电阻,还能调速?

网友:
『这两pwm有啥区别』

这两个都不像是PWM电路。两个电路中,R5均为1千欧,而左边R4为30千欧,右边R4为10千欧,均远大于R5。

网友A:
显然是信号通路,本身并非调速,只是对PWM信号采样的前端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然是信号通路,本身并非调速,只是对PWM信号采样的前端电路。

谢谢大神解答,还想问一下这个U6作用和原理,刚入职场,小白一个

网友:
  这是两个整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解答,还想问一下这个U6作用和原理,刚入职场,小白一个

你应该根据型号去下载器件手册,然后仔细阅读、理解。你这么问,对提高技术能力没啥实际意义。

网友:
对于5楼图,LM391是什么功能的芯片以及怎么用,看器件手册就该明白,否则赶紧回炉重学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的相关内容。至于整体电路的功能,你还必须弄明白U2的型号,然后同样去读器件手册。没有U2的型号,无法知道5楼电路的具体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