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给解答一下PCB各层的关系

楼主:
我从protel 99开始到AD 17都用过,一直画低速的PCB,虽然从业多年但是对PCB的知识也没有深入的研究过,最近想学习一下orcad、pads等软件。但是在学习中遇到很多概念,也遇到了许多工艺问题,AD这款软件真是好,我就是不知道这些也能混吃混喝多年。请教各位高手下面的一些概念。

Solder MASK Top
Solder MASK Bottom
Paste  MASK Top
Silkscreen     Top
Assembly      Top
Courtyard
3D Body Outline

1、 Solder(焊料) 也就是有锡的层, MASK是掩模版,那就是锡料的掩膜板,Solder是不是比阻焊小0.1m

2、 Paste(糨糊)  就是阻焊还是助焊,不知道?阻焊和助焊是什么关系,是不是一样大?

3、 Silkscreen(丝印),这个没有疑问

4、 Assembly(装配),这个应该是元件的物理边界,严格的说装配边界或元件需要的组装空间,因为有些元件需要特殊的空间进行散热等的安装,还有EMI等的空间隔离、焊接、钎装等等。

5、 Courtyard(庭院),这是什么层,干什么用的不知道。

6、 3D Body Outline(3D边界),这个好像是3D模型的位置。

7、装配孔比元件引脚大0.2m

8、焊接时热风焊盘是不是可以防止元件“立碑”

网友A:
protel 99开始到AD 17都用过

至少从事画板六年以上上还多,这中间,只画图,不做电路板?

网友A:
也就说,画过图,没有干过开过窗、裸过铜、特殊地方不要绿油、整个安装孔什么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说,画过图,没有干过开过窗、裸过铜、特殊地方不要绿油、整个安装孔什么的么

敷过锡,去除绿油,CAD定制过板框。别的没有干过,画过各种继电器和接插件的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tel 99开始到AD 17都用过 至少从事画板六年以上上还多,这中间,只画图,不做电路板?

当然,做过钢网,我们早期的是手工贴件,后来我就基本上不画板了。贴片厂的事就不懂了

网友:
我是2002年开始用protel 99,用了快两年多,大概2005年开始DXP了,2009年AD9,后来就用AD17再后来就不怎么画板了

网友:
现在用AD21,基本上也就是CAD画版型,走线,覆铜这些,在弄个开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