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静电的时候 我摸车门会被电击 车胎不是绝缘的吗。

楼主:
电子产品,要做静电试验,主要在电路中哪里做文章才能过呢?

电容为什么不能代替ESD

网友A:
被电击是因为有电流,带电导体会向不带电或带异极性电的导体放电,想想电荷间的“同性相斥”。

至于ESD防护,这个话题就大了,必须结合具体电路来考虑,对于楼主的现阶段,先打好基础吧,不要盲目接触与你目前能力不匹配的领域,否则弊大于利。

网友B:
『为什么有静电的时候 我摸车门会被电击 车胎不是绝缘的吗。』

因为车胎是绝缘的,金属车身和大地构成一个电容器。所谓静电,就是金属车身与大地这个电容器被充电。你摸车门遭电击,就是这个电容器在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有静电的时候 我摸车门会被电击 车胎不是绝缘的吗。』 因为车胎是绝缘的,金属车身和大地构成一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电击是因为有电流,带电导体会向不带电或带异极性电的导体放电,想想电荷间的“同性相斥”。 ...

谢谢,基础在学习

网友:
因为衣服与周围其他物体的摩擦,人身上会带有一定数量的电荷,这就形成了静电。静电通常会形成比较高的电动势,这就是导致人在接触其他物体出现静电放电的原因。尽管电动势很高,足够放电时产生火花,但电流不会很大,对人不会造成任何伤害。那么对电子产品来说,凡是可与外界接触的电极,如接头上的插针等,都是应该考虑静电影响的地方。

网友:
这就相当于两个大电容,绝缘后更能储能,接近后就出现了释放能量的通道,就放电了

网友:
车胎绝缘才会有电荷积累啊,建议加导电带,不然冬天加油啥的会有危险。

网友:
虽然不是个“专业”,但这至少不是个简单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