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恒压源、MOS导通之后的压降

楼主:
恒流源、恒压源、MOS导通之后的压降

一、这是一款很经典的恒流电路,负载电流只收运放同相输入端VIN的控制。需要恒流多少,只需要控制VIN的值即可。

如果想要负载端的电压是恒定(输出想要的值)的,大家有哪些方法可以实现?

1.电压采样,闭环控制,这是一种方法

2.采用稳压二极管的方式,虽然电压能恒定,但是不能灵活控制输出想要的电压值

3.

--------欢迎补充

二、MOS饱和导通之后  VDS之间的压降是多少?

网友:
按你的要求,一般采用“恒压”输出,但电流“限制”最高值即可。

网友A:
没做过恒流源,一直使用的都是DCDC和LDO器件,恒流源是不合适多用在模拟电路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恒流源,一直使用的都是DCDC和LDO器件,恒流源是不合适多用在模拟电路里

恒流源是不合适多用在模拟电路里------这个怎么说,恒流源还是用在模拟电路多一些,数字电路更加看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恒流源是不合适多用在模拟电路里------这个怎么说,恒流源还是用在模拟电路多一些,数字电路更加看不到啊 ...

打错字了,应该是恒流源一般多用在模拟电路里。我制作数字电路,模拟太难了

网友:
不错,很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