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点电压计算

楼主:
节点电压计算

【(V1-Vin-)/600】=【(Vin--V2)/(600+10.2)】

【(V1-Vin+)/(600+10.2)】=【(Vin+-V2)/600】

分别求出Vin-、Vin+的值,就可以得到Vin-、Vin+之和
 前提是知道V1  V2的值  如果只是知道电压差   是计算不出来Vin-、Vin+的?

网友:
是要Vin-、Vin+之和吗,似乎应该是要Vin-、Vin+之间的电压吧,这样在知道V1与V2之间的电压时,就很容易计算了。如果确实是需要Vin-、Vin+之和,那目的是什么?

网友A:
知道测量值之间的值可以计算V1V2之间的差值,知道具体值就能计算V1V2的具体值

网友:
看来Vin-不是地

没有相对的参考地,想算电压多少,有点晕

网友B:
感觉不是你分析的这么难!

换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是你分析的这么难! 换个思路!?

用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可以解决  就是类似上面电压差一样的计算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测量值之间的值可以计算V1V2之间的差值,知道具体值就能计算V1V2的具体值

电压差是很好算出来的   关键是要知道电压之和   这个时候必须分别求出vin+、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