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L99 中  INCREMENT COMPONENT PART NUMBER 这个按钮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请问PROTEL99 中INCREMENT  COMPONENT PART NUMBER  这个按钮的作用是什么,如下图所示

网友:
为什么还学PROTEL99画图,大概1999年前后的软件

软件操作这这种问题,有时回答你,需要操作旧软件一下验证才行

可现在电脑里都不装这软件了,交流的人相对少

网友A:
这个按钮,从英文理解应该添加一个元件,或插入一个元件

点击一下试试呗,看啥作用,又点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按钮,从英文理解应该添加一个元件,或插入一个元件 点击一下试试呗,看啥作用,又点不坏

谢谢。我试了多次了,不知道怎么用,上网查也查不到相关的资料,所以才到这儿来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