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宽和通流能力怎么计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pcb小白真诚请教一下关于pcb走线宽度与通流能力的关系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54319-1-1.html

网友:
一个简易的计算方法,1A对应40mil

网友:
先计算Track的截面积,大部分PCB的铜箔厚度为35um(不确定的话可以问PCB厂家)它乘上线宽就是截面积,注意换算成平方毫米。 有一个电流密度经验值,为15~25安培/平方毫米。把它称上截面积就得到通流容量。

I=KT0.44A0.725    (K为修正系数,一般覆铜线在内层时取0.024,在外层时取0.048,T为最大温升,单位为摄氏度(铜的熔点是1060℃),A为覆铜截面积,单位为平方MIL(不是毫米mm,注意是square mil.)

I为容许的最大电流,单位为安培(amp),一般 10mil=0.010inch=0.254可为  1A,250MIL=6.35mm, 为 8.3A;

内容来源:[原创] 如何PCB通流能力计算 - 走看看 (zoukankan.com)

网友:
这个在网上能找到对照表的,如果要通非常大的电流那就算截面积,然后去换算。

网友:
注意一点你要看回路里负载能力最小的点,那里是瓶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