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预测控制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应该是在不知道对象模型的情况下,以推测或按一定的精度要求简化的模型为基础,经行控制运算,达到控制的目的。

如果可以,在对根据控制结果,调整或优化模型。

网友:
模型预测控制(MPC)是一类特殊的控制。它的当前控制动作是在每一个采样瞬间通过求解一个有限时域开环最优控制问题而获得。过程的当前状态作为最优控制问题的初始状态,解得的最优控制序列只实施第一个控制作用。这是它与那些使用预先计算控制律的算法的最大不同。本质上模型预测控制求解一个开环最优控制问题。它的思想与具体的模型无关,但是实现则与模型有关。

网友:
学习了,够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