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AD中提示 NETS CONTAINING FLOATING INPUT PINS是什么意思

楼主:
请问 如下图:

1、红色箭头1处 提示  NETS CONTAINING FLOATING INPUT PINS是什么意思

2、红色箭头1处 提示:WARNING : NETS WITH NO DRIVING SOURCE 是什么意思?

3、红色箭头2处,一外是向下的蓝色箭头,另一个是向上的白色箭头,这个白色箭头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都是被元件库引脚属性整懵

初学画图的,往往都在这里拌一下的

网友A:
回到元件库里,把三极管引脚属性都修改为passive自定义模式,

软件就不再元件的引脚的电气特性进行检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到元件库里,把三极管引脚属性都修改为passive自定义模式, 软件就不再元件的引脚的电气特性进行检查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