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学习笔记(一)原理图与符号

楼主:
OrCad Cadence 可以说是绘制PCB的顶级软件之一了,另一个是Mentor Xpedition,利用十一假期想系统的学习该软件。Cadence 很早就安装了,使用的“老吴”的那个很骚的软件。首先是制作原理图,这个如何使用Capture CIS绘制原理图和符号封装。首先第一个操作就是放置和连接,这个和AD非常的像似,orcad的操作要比AD更简单方便,而且基本上都有快捷键,学习的过程十分的顺利,需要注意的坑就是“栅格”的问题,这个功能AD是真的很差,在复制粘贴的时候时常的出问题。经常的出现栅格对不齐问题,很是头痛。尤其是新手,但是cadence就要好的多。我做了很多的试验都没有出现问题。orcad的按下ctrl复制元件功能真是一绝,而且还能够自动编号。这个操作实在是超级好用。很赞!

第二个操作就是绘制符号封装,照着步骤操作就好这里有个坑,就是引脚命名重复的问题,我在绘制USB microB元件时,有四了引脚为NC,但是系统不容许命名“重复”,如果就想使用NC这个名字,就只有把引脚修改成Power类型。当然你改成不同的名称也可以。

   在这一步操作时,要反复的练习以达到熟练的掌握。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把“栅格”打开,而且一定要把引脚放置到栅格上,这样在绘制原理图时可以避免很多问题。只要在绘制一些复杂符号时才关闭栅格。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如果引脚不在栅格上,就干脆删了重来吧。

第三步操作,符号库和原理图同步的问题,当你绘制完成符号后,一定要保存和关闭库文件,如果使用中出现问题,可以更新一下Cleaup Cache。

 但是,目前也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引脚改成power后,无法出现:连接提示,就是那个小方块,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就是如何批量的修改元件和快速选择同类元件进行操作。

网友A:
开始折腾这个软件了么

这个软件比AD安装比较麻烦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折腾这个软件了么 这个软件比AD安装比较麻烦多了

安装不是问题,主要是这个软件的很多项目都是可以定制的,而且也不提供默认值,因为你需要了解很多工艺问题显得比较麻烦。看上去比较专业,就目前的各种低端软件AD、PADS VX等很多功能也是具备的,也很专业。比如AD中画线的时候也会实时计算导线阻抗等数据。等长线也可以计算延时。这个软件的很多项目如果提供实时计算值的功能我觉得也很方便,比如在制作封装时能够给出默认值和实时推荐引脚长度、阻焊层宽度等等。

网友:
allegro画PCB图很好,但是我感觉orcad画原理图就不是那么爽快了。

网友:
比AD好用多了,就是复杂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