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 中 PCB中 STRING字符串不能执行旋转操作,请大家帮忙指导一下

楼主:
PROTEL99  中  PCB中 STRING字符串不能执行旋转操作,请大家帮忙指导一下,如下图所示,点击图中的红点后,光标就直接自动跑到图2中红色箭头2所示的左下角处,无法完成旋转操作。

图1

 图2

网友:
鼠标左键拉圈起来,选择“移动”,点击一下空格键

网友:
怕不是操作没对 要不你试试更改属性?

网友:
对!属性中直接修改角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