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Translate不再向中国区域提供翻译服务(临时解决方法)

楼主:
昨天看到消息,说Google Translate不再向中国区域提供翻译服务。然后发现果然浏览器的翻译插件不能用 google 翻译了,而其它的翻译源效果很差或者很慢,大家有什么替代方法吗?

从网上发现一个临时解决方法,通过修改 host 文件可以使用google翻译:

203.208.40.66 translate.google.com
203.208.40.66 translate.googleapis.com

网友A:
我说的呢,昨天想用发现咋都不行,还以为我电脑坏了。原来是停止服务了。会不会和马上来的二十大有关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呢,昨天想用发现咋都不行,还以为我电脑坏了。原来是停止服务了。会不会和马上来的二十大有关捏?

是google停止服务,不是网络屏蔽。

网友:
30号那天开始好用后来就直接跳转到香港域名,谷歌在线翻译文档还是非常方便的

网友:
只能自己翻译了,我翻译一般都用有道,知道大概意思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QQ浏览器,目前仍然可以翻译,且翻译质量还可以。

网友:
百度翻译也可以

网友:
没有google翻译方便

网友B:
用有道翻译了,但是没有网页直接翻译,感觉很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有道翻译了,但是没有网页直接翻译,感觉很不好。

微软的edge浏览器自带网页翻译功能,目前还可以使用,就是翻译效果比google的稍差。

网友C:
确实,前几天也发现了google翻译打不开了。然后就用的有道翻译。

网友:
觉得现在fanyi.baidu.com还是可以的呀。

网友:
应该都是机器翻译的结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前几天也发现了google翻译打不开了。然后就用的有道翻译。

有道的效果还是差一点,deepL的效果最好,但是速度很慢

网友:
现在还有好的翻译软件推荐吗?

网友:
一般单词有道翻译,datasheet芯片手册之类的直接用知云文献翻译这些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