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 开漏输出引脚Hiz

楼主:
这个IC的错误输出PIN FAULT_B是个开漏输出,这里面的Hiz是什么意思有大佬知道吗。我找了整个说明书,没有说明呀

网友:
"Hi-Z是数字电路常见术语,指的是电路的一种输出状态,既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如果高阻态再输入下一级电路的话,对下级电路无任何影响,和没接一样,如果用万用表测的话有可能是高电平也有可能是低电平,随它后面接的东西定 "

网友:
『这里面的Hiz是什么意思』

是 “高阻态” 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