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航芯 ACM32F070开发板+触控功能评估板测评】+GPIO口的使用

楼主:
对GPIO口的学习是掌握开发板使用的最好入口,通过例程的分析和学习则是快速上手的途径。

1)输出模式的使用

在ACM32F070开发板上配有一个绿色的LED,可供输出测试之用,其电路如图1所示。

图1 LED电路

有图可知,该LED的控制引脚为PD3。为此,可对该引脚用如下函数来配置。

void GPIO_Test(void)
{
            GPIOD_Handle.Pin       = GPIO_PIN_3;
            GPIOD_Handl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D_Handle.Pull      = GPIO_PULLUP;
            GPIOD_Handle.Alternate = GPIO_FUNCTION_0;
            HAL_GPIO_Init(GPIOD, &GPIOD_Handle);
}

为控制该LED进行闪烁,其主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
    APP_GPIO_Test(GPIO_INT);
    while (1)
    {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3, GPIO_PIN_SET);
          System_Delay_MS(500);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3, GPIO_PIN_CLEAR);
          System_Delay_MS(500);
    }
}

经程序的编译下载,就可见到LED的所示效果。

2)输入模式的使用

在ACM32F070开发板上配有一个黑色的按键,可供测试之用,其电路如图2所示。

图2 按键电路

有图可知,该按键的控制引脚为PC13。为此,可用例程进行基于中断方式测试。

此时,需将主程序改为如下形式: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
    Uart_Init(115200);
    APP_GPIO_Test(GPIO_PC13);
    while(1);
}

经下载测试,其串口的输出信息如图3所示。

由程序分析,在按下用户键时,应有“Get PC13 interrupt flag!!!”的信息提示,但并没有见到该提示内容。

据相关资料介绍说,引脚PC13、PC14、PC15的用法比较特殊。

图3 按键测试

若需将主程序改为如下形式: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
    Uart_Init(115200);
    APP_GPIO_Test(GPIO_INT);
    while(1);
}

倒是在PA0被接地时,能见到图4所示的变化。

图4 PA0触发变化

那么能否用按键来进行 LED的控制呢?

当然是可以,但需要外挂一个按键模块,其控制效果如图5和图6所示。

图5 未按键状态

图6 按键状态

相应的引脚配置函数为:

void GPIO_Test(void)
{
            GPIOD_Handle.Pin       = GPIO_PIN_3;
            GPIOD_Handl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D_Handle.Pull      = GPIO_PULLUP;
            GPIOD_Handle.Alternate = GPIO_FUNCTION_0;
            HAL_GPIO_Init(GPIOD, &GPIOD_Handle);
            GPIOC_Handle.Pin       = GPIO_PIN_0;
            GPIOC_Handle.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D_Handle.Pull      = GPIO_ GPIO_PULLUP;
            GPIOC_Handle.Alternate = GPIO_FUNCTION_0;
            HAL_GPIO_Init(GPIOA, &GPIOA_Handle);
}

实现控制功能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
    GPIO_Test();
    while (1)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 GPIO_PIN_0)==RESET)
          {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3, GPIO_PIN_CLEAR);
          }
          else
          {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3, GPIO_PIN_SET);
          }
          System_Delay_MS(200);
    }
}

3)蜂鸣器控制

在ACM32F070开发板上配有一个蜂鸣器,其电路如图7所示。

图7 蜂鸣器电路

该蜂鸣器的控制引脚为PD1,其引脚的配置语句如下:

GPIOD_Handle.Pin       = GPIO_PIN_1;

GPIOD_Handl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D_Handle.Pull      = GPIO_PULLUP;

GPIOD_Handle.Alternate = GPIO_FUNCTION_0;

HAL_GPIO_Init(GPIOD, &GPIOD_Handle);

以按键控制蜂鸣器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
    GPIO_Test();
    while (1)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 GPIO_PIN_0)==RESET)
          {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1, GPIO_PIN_CLEAR);
          }
          else
          {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1, GPIO_PIN_SET);
          }
          System_Delay_MS(200);
    }
}

有了GPIO口的使用基础,后面就可以用GPIO口来模拟I2C驱动OLED或相应传感器了。

网友A:
有电路图配上编程控制清晰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路图配上编程控制清晰多了

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