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一PROTEL原理图,已知某元件的自定义封装名称,如何查找这封装在哪个封装库文件中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jimtien   @huo_hu   参与回复

拿到一PROTEL原理图,已知某自定义的元件的自定义封装名称,如何查找这封装在哪个封装库文件中。谢谢大家 。这问题困扰我好多年了,请大家 务必帮帮忙呀。谢谢大家。

网友A:
“这问题困扰我好多年”

你究竟有多少库,截图看看

要么自建一个封装库,要么改造合并几个人家的库整理为自己的库,变为自己的库就随便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困扰我好多年” 你究竟有多少库,截图看看 要么自建一个封装库,要么改造合并几个 ...

之前同事的库,这同事都退休了,他一直用PROTEL99,他喜欢自建封装,搞得有些乱,他建的封装,他自己都不清楚在哪个库文件里,但是元理图中有元件对应的他建的封装,但这个封建不好找在哪个库文件中。

网友:
比如一个直插电阻封装AXIAL-0.4,在一个库中查到了,还把其他库翻一遍

或比如,想用一个SOT23-3封装三极管8050,在一个库中到SOT23-3即可,当然或找几个对比也行,尺寸基本一样,有的尺寸稍大稍小,是为了焊接是机贴手工贴的考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wqwqw2088 发表于 2022-10-3 15:57 “这问题困扰我好多年” 你究竟有多少库,截图看看 要么自 ...

查一下同事的库,找比较全的用两三个就行

然后,初学者要会自建库,别整天拿来主义

哪有整天用人家的库,自己不会修改库,不会建立元件库,学起来会很慢的

网友C:
自己看资料自己建一个封装就完了,protel的封装很好建,不行找本书看看。另外你可以通过原理图自己建一个封装库啊。

网友D:
别人的库要反复较对才敢用,有时间自己建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看资料自己建一个封装就完了,protel的封装很好建,不行找本书看看。另外你可以通过原理图自己建一个封 ...

为什么PROTEL有现成的标准库不用,只是我们不知道在哪个标准库里,为什么不找一下,非要自己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同事的库,找比较全的用两三个就行 然后,初学者要会自建库,别整天拿来主义 哪有整天用人家 ...

为什么PROTEL有现成的标准库不用,只是我们不知道在哪个标准库里,为什么不找一下,非要自己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人的库要反复较对才敢用,有时间自己建最好!

可以用PROTEL的标准库呀。自己建,说不定自己建的不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同事的库,找比较全的用两三个就行 然后,初学者要会自建库,别整天拿来主义 哪有整天用人家 ...

标准库比较多,你同事给你留下50多个库都是标准库,还有软件自带的标准库,综合起来有很多是重复的。就是库太多了,所以你不知道自己需要的元件在哪里。

软件就只Add加载一个库,然后熟悉一下记忆哪个元件对应哪个封装就行了,后面使用就搜索这个库。

别难为自己

网友:
AD包括protel99se的元件的PCB封装,

包括同事的库,大部分都是以PCB的封装形式来命名的,
不可能用元器件的名称命名,比如SOP16,有几百种到上千种元器件的封装都是SOP16,不可能要整几千个SOP16的封装放到库里准备这吧
一般元件包括芯片出产品的时候,手册都会提供标准库尺寸,包括软件也会自带一下大厂商的封装库文件
但你使用的时候,完全可以忽视,只要手册描述是SOP16,封装几乎是标准尺寸,完全用自己熟悉的封装库,包括你同事的库SOP16用。
别弄太多的库放到软件下面,大多都是重复的。

网友:
提倡画图人会画封装库,万一你老板让你用一款新产品新器件新封装,找遍天下没有找到
自己可以按手册尺寸,分分钟钟画一个,,仅此而已,软件就是一个工具,比调试编程,原理图设计容易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看资料自己建一个封装就完了,protel的封装很好建,不行找本书看看。另外你可以通过原理图自己建一个封 ...

你很固执啊,protel时什么的产品,你确定他的库中包含了你的器件吗?

再说你好几年还没搞清楚,何不花几分钟自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人的库要反复较对才敢用,有时间自己建最好!

软件自带的当然信得过,不过也有列外,如:一个DB15 针的VGA封装,找了各个版本都没有,因为DB15的都是双排,最后自己还是做了一个。

网友:
软件自带的当然信得过,不过也有列外,如:一个DB15 针的VGA封装,找了各个版本都没有,因为DB15的都是双排,最后自己还是做了一个。

网友E:
善用查找功能啊 自带查找功能里面就可以各种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善用查找功能啊 自带查找功能里面就可以各种搜~

库里没有,没得查!还有,如:贴片三极管的PCB库,不同的厂,甚至不同的批次(也许是盗品,非正品),脚的顺序定义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