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 7508DK I2C BH1570 驱动开发和I2C使用

楼主:
万丈高楼平地起,先把要使用的外设驱动准备搭起来,这次需用光照强度传感器采集外面的光照强度,从网上选了BH1570,

BH1570FVI是一款常用的光照强度传感器,通过IIC接口协议和芯片通信,具有16位的转换精度,光照强度范围为(1-65535lx)。

 关于芯片的引脚如上图所示:芯片供电电压为2.0-3.6V,其中DVI引脚是芯片的复位引脚,SCL为IIC时钟引脚,SDA为IIC数据引脚,ADDR为芯片的地址引脚,当接低电平时芯片的地址为0X46,当接低电平时芯片地址为0XB8,ADDR悬空时地址为0X46。

BH1570 网上很多驱动程序,都是通过GPIO模拟I2C通讯的,既然STM32F7508有集成I2C接口,我们还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要自己在造轮子,下面附上外设设置,和读取命令

/**
  * @brief  Initializes I2C HAL.
  * @param  i2c_handler : I2C handler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I2Cx_Init(I2C_HandleTypeDef *i2c_handler)
{
  if(HAL_I2C_GetState(i2c_handler) == HAL_I2C_STATE_RESET)
  {
    if (i2c_handler == (I2C_HandleTypeDef*)(&hI2cAudioHandler))
    {
      /* Audio and LCD I2C configuration */
      i2c_handler->Instance = DISCOVERY_AUDIO_I2Cx;
    }
    else
    {
      /* External, camera and Arduino connector  I2C configuration */
      i2c_handler->Instance = DISCOVERY_EXT_I2Cx;
    }
    i2c_handler->Init.Timing           = DISCOVERY_I2Cx_TIMING;
    i2c_handler->Init.OwnAddress1      = 0;
    i2c_handler->Init.AddressingMode   = I2C_ADDRESSINGMODE_7BIT;
    i2c_handler->Init.DualAddressMode  = I2C_DUALADDRESS_DISABLE;
    i2c_handler->Init.OwnAddress2      = 0;
    i2c_handler->Init.GeneralCallMode  = I2C_GENERALCALL_DISABLE;
    i2c_handler->Init.NoStretchMode    = I2C_NOSTRETCH_DISABLE;

    /* Init the I2C */
    I2Cx_MspInit(i2c_handler);
    HAL_I2C_Init(i2c_handler);
  }
}

 void bt1570_IO_init(void)
{
    //I2C_HandleTypeDef *hI2cExtHandler = getI2c_handleTypeDef();

    I2Cx_Init(&hI2cExtHandler);

}

void bh1570_init(uint16_t flag)
{
   uint8_t opecode =0x01;
   int status  =0;
    TS_IO_Delay(200);

    bh1570_I2C_InitializeIfRequired();

    status = I2C_BH1570_Opecode_Write(&opecode,1);

    //xlog_printf("status:%d line:%d",status,__LINE__);

    bh1570_handle.i2cInitialized = BH1570_I2C_INITIALIZED;
}

uint16_t bh1570_ReadLight(uint16_t lightvalue)
{
    uint16_t value = 0;
    uint8_t opecode = 0x01;
    uint8_t data_buf[8] = {0};
    int status  =0;

    //BH1570_IO_Write(BH1570_ADDR, &opecode);
    status = I2C_BH1570_Opecode_Write(&opecode,1);
    //xlog_printf("status:%d line:%d",status,__LINE__);
    TS_IO_Delay(200);
    opecode = 0x10;
    status = I2C_BH1570_Opecode_Write(&opecode,1);
   // xlog_printf("status:%d line:%d",status,__LINE__);
    TS_IO_Delay(200);
    //value = BH1570_IO_Read(BH1570_ADDR, 0);
    status = I2C_BH1570_Data_Read(data_buf,2);
    //xlog_printf("status:%d line:%d",status,__LINE__);
    value =(data_buf[0]<<8)+data_buf[1];
    return value;
}

/**
  * @brief  Return the status of I2C was initialized or not.
  * @param  None.
  * @retval : I2C initialization status.
  */
static uint8_t bh1570_Get_I2C_InitializedStatus(void)
{
  return(bh1570_handle.i2cInitialized);
}

static void bh1570_Set_I2C_InitializedStatus(uint8_t status)
{
  bh1570_handle.i2cInitialized = status ;
}

void bh1570_I2C_InitializeIfRequired(void)
{
    if (BH1570_I2C_NOT_INITIALIZED==bh1570_Get_I2C_InitializedStatus())
    {
        bt1570_IO_init();
    }
    bh1570_Set_I2C_InitializedStatus(BH1570_I2C_INITIALIZED);
}

uint32_t I2C_BH1570_Opecode_Write(uint8_t* pData,uint16_t size)
{
     int hal_status =HAL_OK;
     hal_status =HAL_I2C_Master_Transmit(&hI2cExtHandler,0x46,pData,size,1);
     return hal_status;
}

uint32_t I2C_BH1570_Data_Read(uint8_t* pData,uint16_t size)
{
     int hal_status =HAL_OK;
     hal_status =HAL_I2C_Master_Receive(&hI2cExtHandler,0x46+1,pData,size,1);
     return hal_status;
}

经过初始化以后直接调用uint16_t bh1570_ReadLight(uint16_t lightvalue)就可以读取到环境光强度

网友:
这样整下来就可以用BH1570读取到环境光强度了

网友A:
可以采用插入代码的方式,这样可以更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插入代码的方式,这样可以更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