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封装中RB是什么意思?

楼主:
请问 封装中RB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电解电容对应的封装形式为RB系列,不知道是不是你要问的

网友A:
 电解电容的封装是RB,没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的封装是RB,没错

请问RB是什么的缩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RB是什么的缩写

不知道。

估计鬼知道是什么缩写

自己建的库就不用它呗

命名为“电解电容XXXX”

网友:
是Plastic Shrink DIP封装标志

网友C:
R是半径,B是引脚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C:
R是半径,B是引脚间距

谢谢,请问B是哪个单词的缩写呢?

网友:
R是原型,Bi- 是数字2的前缀,表示2个引脚或电极,后面是引脚英寸间距。

你问的有点多了,让人喘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