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IC电路 的第二个电感的纹波率r的计算

楼主:
  这种使用耦合电感的SEPIC使用下面的公式计算电感值是正确的吗?

想其他的那几种DCDC电源拓扑,电感的纹波率r=VIN*D / IL*L*fsw   那 sepic次级电感的r怎么算呢 ? 次级电感的电流IL=IOUT, L值跟初级电感一样,那占空比还有VIN呢 ?有点糊涂了。。肯定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A:
『SEPIC电路 的第二个电感的纹波率r的计算』

开关电源各元器件参数,通常比计算要求的个数多。那么其中一些参数要由我们自己选定,再计算其它各参数的值。电感的电流纹波率是电流变化值与平均值之比,往往是选定的。选定之后再去计算其它数值。当然,也可以先选定其它参数,由其它参数计算纹波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PIC电路 的第二个电感的纹波率r的计算』 开关电源各元器件参数,通常比计算要求的个数多。那么其中 ...

我明白的您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我开始计算的时候选定一个大约的0.4,然后我实际选定了我想要的电感值之后,我想反推回去,再由电感值计算出r.看与我之前选定的值差距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