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DATE PCB时出现一个错误,请大家帮忙分一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jimtien   @huo_hu   参与回复

UPDATE  PCB时出现一个错误,请大家帮忙分一下是什么原因,net s13 存在呀,并且都是接在引脚的电气接点上,没有错误呀,为什么报错呢

网友:
没有人会吗?真怪?

网友A:
你上边图的14脚明显和其他不一样,检查一下元器件是不是画的不对啊

网友:
元件删了重画就好,

可能是你哪里没接上,或者节点没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边图的14脚明显和其他不一样,检查一下元器件是不是画的不对啊

谢谢,发现元件库中14后面多了一个空格,删除空格之后,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