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接触的人脸识别门禁系统】+ 2-系统组成与功能

楼主:
这次要做的是“无接触的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准备将系统分成2部分:

  1. 人脸识别部分
  2. 门控制部分

两个部分之间通过蓝牙BLE进行通信。系统框图如下图所示:

1.人脸识别部分

使用MAIX_BIT实现人脸识别的功能,蓝牙主机通过串口发送启动识别的信号,MAIX_BIT将识别结果返回给蓝牙主机。蓝牙主机使用SILICON的EFP32BG22。当识别成功后,蓝牙主机发送开门的命令给蓝牙从机。

2.门控制部分

使用Arduino的NANO 33 IOT作为蓝牙从机。从机控制舵机来模拟开关门。同时在门上安装门磁开关,判断门的状态是否开启。蓝牙从机在接一个接近开关ADPS-9960,判断是否有人在门前。当判断有人在门前的时候,蓝牙从机给主机发送人脸识别的信号。

网友A:
这个最重要的不是人脸识别算法吗?其他的控制感觉没那么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重要的不是人脸识别算法吗?其他的控制感觉没那么难。

MAIX_BIT提供了人脸识别的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IX_BIT提供了人脸识别的算法

基本上都有哦现成算法可以copy,减小开发难度,产品开发者不可能去搞算法的。

网友:
资料也有,原理也有,重要的是后面设计的成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