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驱动小灯仿真问题

楼主:
我有一块CPLD板子,自己写了个闪灯程序不对。听特权同学的视频教程,写了个test bench仿真程序。

可是仿真出现问题。

CPLD代码:

module LAMP(input clk,input rst_n,output led4);

reg[5:0] cn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6'd0;
else if(cnt<6'd49) cnt<=cnt+1'b1;
else cnt<=6'd0;

assign led4=(cnt <= 6'd24) ? 1'b0 : 1'b1;

endmodule

test bench文件:

`timescale 1 ns/ 1 ps
module LAMP_vlg_tst();
// constants
//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s
reg eachvec;
// test vector input registers
reg clk;
reg rst_n;
// wires
wire led4;

// assign statements (if any)
LAMP i1 (
// port map - connection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registers
.clk(clk),
.led4(led4),
.rst_n(rst_n)
);
initial
begin

clk=0;
forever
#10 clk=~clk
// code that executes only once
// insert code here --> begin

// --> end
$display("Running testbench");
end

initial begin
rst_n=0;
#1000;
rst_n=1;
#5000;
$stop

end

always
// optional sensitivity list
// @(event1 or event2 or .... eventn)
begin
// code executes for every event on sensitivity list
// insert code here --> begin

@eachvec;
// --> end
end
endmodule

仿真出现的问题现象是Hierarchy view not support

仿真软件版本是Modelsim SE-64 10.4

谢谢!

网友:
仿真出现的问题现象是Hierarchy view not support

希望大佬尽快出来给你解决。

网友A:
点灯很简单的,

检查一下CLK是多少频率,计数到49就开始翻转,会不会太快,根本看不出来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灯很简单的, 检查一下CLK是多少频率,计数到49就开始翻转,会不会太快,根本看不出来效果

谢谢!换了一个版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