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芯片的EN使能引脚要不要串联电阻呢

楼主:
怎么判断芯片的EN使能引脚要不要串联电阻呢 ? 串联电阻 不会分压造成EN引脚电压过低 导致不能启动吗 ?

网友:
这个可以看芯片的数据手册,是开漏的还是什么类型的,一般是能引脚都是开漏的,不用串联

网友:
『怎么判断芯片的EN使能引脚要不要串联电阻呢』

看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
在datasheet里有对应的历程,看历程就知道如何控制EN端,让芯片正常工作啦

网友A:
看实际电流吧,如果电流很小串一个不太大的电阻不会分压很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实际电流吧,如果电流很小串一个不太大的电阻不会分压很多的。

不必看电流,串联电阻意味着必然也会并联一个电阻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必看电流,串联电阻意味着必然也会并联一个电阻分压

没听懂您说的意思,什么叫串联一个电阻意味着并联一个电阻?

网友:
我觉得一般的EN引脚不用串连电阻,可以看芯片的手册。

网友C:
首先看EN的耐压值,如果EN的耐压值低于输入电压,那肯定需要串联电阻。其次看典型应用电路,如果上面没有串联电阻,则不需要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看EN的耐压值,如果EN的耐压值低于输入电压,那肯定需要串联电阻。其次看典型应用电路,如果上面没有串 ...

为什么耐压值低于输入电压就要串联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