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交流耦合电路分析

楼主:
先上图。

其中 Z1 为 C1 和 R1 串联后的阻抗,Vdc为输入信号Vin中的直流分量。我想知道Vout的计算公式是怎么得来的,

这公式前面这部分看起来像同相放大:

后面这部分看起来像反相放大:

难道最后2个相加即可?
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谢谢啦。

网友:
『我想知道Vout的计算公式是怎么得来的』

根据电路列出方程,再由运放 “虚短” 解出方程即可。

网友:
『其中 Z1 为 C1 和 R1 串联后的阻抗,Vdc为输入信号Vin中的直流分量』

对直流而言,Z1为无穷大,括号内前一项为零,括号内就是1。因为存在电容C1,Vdc为零,即无论Vin信号是什么样的信号,其直流成份不影响运放输出(这只有在稳态时才成立,暂态过程不成立)。

网友A:
『这公式前面这部分看起来像同相放大  后面这部分看起来像反相放大  难道最后2个相加即可?』

没错,相加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公式前面这部分看起来像同相放大  后面这部分看起来像反相放大  难道最后2个相加 ...

我通过虚短虚短计算出来的结果是:

前面那部分计算结果是一样的,反相放大那部分计算有区别,既然同相放大它把C1的容抗算进去了,为什么反相放大它反而没有把C1的容抗算进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通过虚短虚短计算出来的结果是:   前面那部分计算结果是一样的,反相放大那部分计算有区别 ...

『既然同相放大它把C1的容抗算进去了,为什么反相放大它反而没有把C1的容抗算进去呢?』

首帖你贴出的公式是错误的。后一项也应该把C1容抗计算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通过虚短虚短计算出来的结果是:   前面那部分计算结果是一样的,反相放大那部分计算有区别 ...

你的计算结果也有点问题。计算时并不分信号是直流交流,是混合在一起计算的。如果分开计算,那计算直流就没有必要考虑容抗和感抗:对直流来说,容抗无穷大,感抗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