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这个S8050的数据手册中是不是有错误

楼主:
请帮忙看一下,这个S8050的数据手册中是不是有错误,ICBO 和 ICEO 它都写的是 COLLECTOR CUT OFF , 这两个不依次是 射极开路和  基极开路吗?这个资料是不是错误的

网友:
『请帮忙看一下,这个S8050的数据手册中是不是有错误』

该datasheet没有错。

网友:
『请帮忙看一下,这个S8050的数据手册中是不是有错误』

一点经验:看看其它小功率双极型管的datasheet。如果其它型号管子也是这么说,查了几个厂家的不同型号都是如此,那就可以肯定没有错。如果各家说法不一,那就值得怀疑了。

网友:
『请帮忙看一下,这个S8050的数据手册中是不是有错误』

所以说,多看看各型号器件的datasheet,有好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帮忙看一下,这个S8050的数据手册中是不是有错误』 所以说,多看看各型号器件的datasheet,有好处。 ...

谢谢。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ICBO 是 射极开路开路的反向饱和电流, 为什么资料中非写成是 COLLECTOR CUT OFF , 这也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ICBO 是 射极开路开路的反向饱和电流, 为什么资料中非写成是 COL ...

美国人都这么说,就是对。

比如,问:“ Who is there ? " 。回答:” It is me ! "。你非要说 “ me ” 是宾格,回答错了。美国人会笑掉大牙的。

中文也是如此。“ 老头晒太阳 ”,谁都懂,谁都这么说。你一定要说,老头不是动作的主体,太阳才是。所以老头是宾语,太阳是主语。”老头晒白薯“ 里面老头才是动作的主体。所以应该说 “太阳晒老头”,就像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一样。中国人也会笑掉大牙的。

大家都这么说,这就是对的。语言不是数学,不是物理学。

网友C:
可能是错了……,UTC的datasheet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错了……,UTC的datasheet是这样的:

你再仔细看看,7楼你贴出来的图片中两项参数名称和首帖有什么不同?完全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ICBO 是 射极开路开路的反向饱和电流, 为什么资料中非写成是 COL ...

其实首帖图片中有个错误,你没有看出来而已。

S8050是NPN管,该datasheet中右上角却标注为PN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美国人都这么说,就是对。 比如,问:“ Who is there ? " 。回答:” It is me ! "。 ...

你说的很对,如果让一个学汉语的外国人来  理解   【老头晒被子】   和【老头晒太阳】,那能直接搞晕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很对,如果让一个学汉语的外国人来  理解   【老头晒被子】   和【老头 ...

反过来说也对。你说 “ICBO 和 ICEO 它都写的是 COLLECTOR CUT OFF ” 是错误的,老美看你,和你看弄不明白 “老头晒太阳” 、“老头晒被子” 的老美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错了……,UTC的datasheet是这样的:

他那边是ICEO和ICBO,你这边是ICBO和IEBO,很明显那边都是Collector的。

网友:
测试条件里标注了 IE=0,IC=0 就是E.C开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他那边是ICEO和ICBO,你这边是ICBO和IEBO,很明显那边都是Collector的。

嗯,对照测试条件看,可能更好理解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对照测试条件看,可能更好理解些。

而且这个参数一般没有那么关键吧?8050的管子还要扣这么细的参数吗?不知道楼主是在做什么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