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P2040 Stamp 微型手持终端

楼主:
RP2040 Stamp 微型手持终端,有一个1.3英寸的128×64 OLED,D-pad + A和B按钮,RGB LED,一个Qwiic连接器,一个电源开关,以及一个扬声器。可以在上面运行CircuitPython,也可以运行Arduino,包括对Arduboy2库的实验性支持 - Lectronz。

网友:
更多图片

网友:

这个是有软件了的,还是自己还需要写代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P2040 Stamp 微型手持终端 这个是有软件了的,还是自己还需要写代码的?

软件应该是有一个基本的吧,可以用 circuitpython 编写程序

网友B:
这个有点意思,感觉可以做很多好玩的。也像个小游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意思,感觉可以做很多好玩的。也像个小游戏机。

可以做掌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