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龙科技全志A40i开发板】Qt性能测试

楼主:
qtperf

前言

参见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19964-1-1.html搭建Qt开发环境

本次通过Qt进行不同控件操作测试执行时间来测量Qt的性能,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的参考。

过程

虚拟机中,下载代码

git clone

cd qtperf/

.pro文件中添加

QT += widgets

main.cpp中

#include <QtGui/QApplication>

改为

#include <QApplication>

由于鼠标不能操作原因待查所以

mainwindow.cpp中最后添加一行runButtonPressed();自动触发测试

MainWindow::MainWindow(QWidget *parent) :

    QMainWindow(parent),

    ui(new Ui::MainWindow)

{

    ui->setupUi(this);

    connect(ui->buttonReset,SIGNAL(clicked()),this,SLOT(resetButtonPressed()));

    connect(ui->buttonRun,SIGNAL(clicked()),this,SLOT(runButtonPressed()));

    runButtonPressed();

}

/home/tronlong/T3/lichee/buildroot-201611/dl/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5.9.0/Qt-5.9.0/bin/qmake

export PATH=/home/tronlong/T3/lichee/out/sun8iw11p1/linux/common/buildroot/host/usr/bin:$PATH

make

导入生成的程序到windows

sudo cp qtperf4 /mnt/hgfs/share

再通过串口rz 导入到开发板

 chmod +x qtperf4

运行

./qtperf4 --platform linuxfb

打印如下

root@T3/A40i-Tronlong:~# ./qtperf4 --platform linuxfb

QLineEdit - 0.014 s

QComboBox - 71.889 s

QComboBoxEntry - 71.864 s

QSpinBox - 0.007 s

QProgressBar - 0 s

QPushButton - 0.001 s

QCheckbox - 0 s

QRadioButton - 0.001 s

QTextEdit add text - 0.012 s

QTextEdit scroll - 0 s

QPainter lines - 0.006 s

QPainter circles - 0.006 s

QPainter text - 0.001 s

QPainter pixmap - 0 s

Total: 143.801010 s

总结

本次只是定性的测试下Qt的操作,作为性能的一个参考。

1.由于使用fb所以刷屏效率不高,实际肯定会使用GPU

2.鼠标操作原因待查

网友:
恭喜通过QT测试,这个性能测试有什么评价指标吗?

网友:
谢谢分享,过来了解下创龙科技全志A40i开发板Qt性能测试过程

网友:
这个代码值得收藏一下,我从来没想过测试qt本身的性能呢,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