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Bluenrg lp烧写问题

楼主:
bluenrg lp 345 用J link mini换winusb驱动 RF Flasher烧写官方skd(sdk1.2 mdk编译 器件选择bluenrg345)编译无措,烧写正常完成,但程序好像没有执行

网友A:
可以先试试简单的点灯,蜂鸣器啥的 确保烧写成功 然后排查程序内部逻辑~

网友B:
回读一下看看数据和写入的一样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试试简单的点灯,蜂鸣器啥的 确保烧写成功 然后排查程序内部逻辑~

逻辑很简单 都没用rf部分,只是简单的hal里面的gpio闪灯那个程序,都不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读一下看看数据和写入的一样不

我试一下

网友C:
我对比了 IAR里面选355和345编译出来的HEX文件,一样,另外问一下 编译也会生成一个BIN文件,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对比了 IAR里面选355和345编译出来的HEX文件,一样,另外问一下 编译也会生成一个BIN文件,是做什么 ...

hex是文本文件 bin是二进制文件 烧到单片机里的效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试试简单的点灯,蜂鸣器啥的 确保烧写成功 然后排查程序内部逻辑~
逻辑很简单 都没用rf部分,只是简单的hal里面的gpio闪灯那个程序,都不跑

那官方例程呢 试试单纯官方历程,确保不是硬件或者地址烧错了

网友:
像楼上说的 烧一下官方例程能排除一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很简单 都没用rf部分,只是简单的hal里面的gpio闪灯那个程序,都不跑 那官方例程呢 试试单 ...

就是官方例程 里面最简单的 闪灯程序,我再搞个355的芯片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