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云GW1NR-9 FPGA使用video frame buffer出现in hclk tree must have constraint错误

楼主:
        video frame buffer with param IP提供了参考设计, Gowin_VFB_PSRAM_RefDesign里边默认的型号是GW2A,当我将型号改为GW1NR-9时编译提示“ERROR  (PR2067) : Instance 'PSRAM_Memory_Interface_HS_Top_inst/u_psram_top/u_psram_wd/u_clk_gen0' in hclk tree must have constraint”错误。

 我将对应的代码移植到中一个工程里时,又出现下边错误信息“ERROR (CK0032) : Instance 'PSRAM_Memory_Interface_HS_Top_inst/u_psram_top/u_dqce_clk_x2p' should drive instance 'clk_div_inst/clkdiv_inst'”

不确定问题出一哪里,好像是GW1NR-9的某些硬件资源不足?

网友:
换另一个工程,重新生成与GW1NR-9对应的PLL也不行。

网友:
video feame buffer with bram已经改好,原来的工程提示pll的问题还没找到。

网友:
另一个工程中出现“ERROR (CK0032) : Instance 'PSRAM_Memory_Interface_HS_Top_inst/u_psram_top/u_dqce_clk_x2p' should drive instance 'clk_div_inst/clkdiv_inst'”的问题是因为clk_div_inst的输入时钟使用了和PSRAM_Memory_Interface_HS_Top_inst相同的时钟。用另一个PLL生新生成一个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