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驱动MAX7219的问题

楼主:
我用CPLD驱动MAX7219数码管显示,传送16位参数成功了。

可是传送8位参数则不成功。代码如下:

module MAX7219
				(
					input clk_i,
					input rst_i,
					//inout wire  sdo_i,//串行数据回读
					output reg sdin_o,//串行输出数据
					output reg sclk_o,//串行时钟
					output reg load_o//更新da寄存器

				//	input wire [3:0]add,
					//input wire [15:0]segdata

				 );

reg [7:0] olddata;
reg [22:0] currentstate;
parameter s1 = 23'b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1;
parameter s2 = 23'b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10;//s1和S2状态设置译码寄存器
parameter s3 = 23'b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100;
parameter s4 = 23'b000_0000_0000_0000_0000_1000;//S3和S4状态设置亮度寄存器
parameter s5 = 23'b000_0000_0000_0000_0001_0000;//
parameter s6 = 23'b000_0000_0000_0000_0010_0000;//S6和S5状态设置扫描限值寄存器
parameter s7 = 23'b000_0000_0000_0000_0100_0000;//
parameter s8 = 23'b000_0000_0000_0000_1000_0000; //S7和S8状态 设置正常显示模式
parameter s9 = 23'b000_0000_0000_0001_0000_0000; //S7和S8状态 设置正常显示模式
parameter s10 =23'b000_0000_0000_0010_0000_0000;//
parameter s11 =23'b000_0000_0000_0100_0000_0000;//s10和是1状态 送入显示的数据
parameter s12 = 23'b000_0000_0000_1000_0000_0000;
parameter s13 = 23'b000_0000_0001_0000_0000_0000;//s1和S2状态设置译码寄存器
parameter s14 = 23'b000_0000_0010_0000_0000_0000;
parameter s15 = 23'b000_0000_0100_0000_0000_0000;//S3和S4状态设置亮度寄存器
parameter s16 = 23'b000_0000_1000_0000_0000_0000;//
parameter s17 = 23'b000_0001_0000_0000_0000_0000;//S6和S5状态设置扫描限值寄存器
parameter s18 = 23'b000_0010_0000_0000_0000_0000;//
parameter s20 = 23'b000_1000_0000_0000_0000_0000; //S7和S8状态 设置正常显示模式
parameter s21 = 23'b001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 //S7和S8状态 设置正常显示模式
//parameter s21 =26'b00_0001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
//parameter s22 =26'b00_001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s10和是1状态 送入显示的数据
//parameter s23 =26'b00_01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
//parameter s24 =26'b00_1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s10和是1状态 送入显示的数据
parameter Init=23'b01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
parameter Init1=23'b1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

//reg sclk_o;
reg [5:0]counter;

parameter
			seg1 = 8'h11,				//1.
			seg2 = 8'h81,				//2
			seg3 = 8'h12,				//3
			seg4 = 8'h02,				//4
			seg5 = 8'h13,				//1.
			seg6 = 8'h03,				//2
			seg7 = 8'h14,				//3
			seg8 = 8'h09;				//4
reg [2:0]cnt;
parameter 	tics=30;

task delaydisp;
input[2:0] i;

	repeat(tics)
	begin
	i=1;
	i=2;
	i=3;
	end
endtask
	//产生时钟
always @(posedge clk_i)
begin
  if(!rst_i) begin
		counter<=6'd0;
		sclk_o <= 1'b1;
    end
  else begin
    if(counter==6'd9) begin
      sclk_o <= ~sclk_o;
      counter<=6'd0;
      end
    else counter<=counter+6'd1;
    end
end

reg [2:0] sclk_cnt;//同步时钟计数器,7
always @(posedge sclk_o or negedge rst_i)
begin
	if(!rst_i) sclk_cnt <= 1'b0;
	else
	case(currentstate)
		Init1,s2,s4,s6,s8,s10,s12,s14,s16,s18,s21:
			if(3'd7  == sclk_cnt)
					sclk_cnt <= 1'b0;
			else 	sclk_cnt <= sclk_cnt + 1'b1;
		default: sclk_cnt <= 1'b0;
	endcase
end
//主状态机
always @(posedge sclk_o or negedge rst_i)
begin
	if(!rst_i) begin currentstate <=Init; cnt = 3'b0; end
	else
	case(currentstate)
	Init:currentstate <=Init1;
	Init1:begin
			if(3'd7 == sclk_cnt) //8个时钟周期将数据送出去
				currentstate <= s1;
			else
				currentstate <= Init1;
		end
	s1: currentstate <= s2;  //s1和S2状态设置译码寄存器
	s2:begin
			if(3'd7 == sclk_cnt) //8个时钟周期将数据送出去
				currentstate <= s3;
			else
				currentstate <= s2;
		end
	s3: currentstate <= s4;//S3和S4状态设置亮度寄存器
	s4: begin
			if(3'd7 == sclk_cnt) //8个时钟周期将数据送出去
				currentstate <= s5;
			else
				currentstate <= s4;
		end
	s5: currentstate <= s6;//	S6和S5状态设置扫描限值寄存器
	s6: begin
			if(3'd7 == sclk_cnt) //8个时钟周期将数据送出去
				currentstate <= s7;
			else
		   currentstate <= s6;
		end
	s7: currentstate <= s8;//	S7和S8状态 设置正常显示模式
	s8: begin
			if(3'd7 == sclk_cnt) //8个时钟周期将数据送出去
				currentstate <= s9;
			else
		   currentstate <= s8;
		end
	s9: currentstate <= s10;//	S7和S8状态 设置正常显示模式
	s10: begin
			if(3'd7 == sclk_cnt) //8个时钟周期将数据送出去
				currentstate <= s11;
			else
		   currentstate <= s10;
		end
	s11: currentstate <= s12;//	S7和S8状态 设置正常显示模式
	s12: begin
			if(3'd7 == sclk_cnt) //8个时钟周期将数据送出去
				currentstate <= s13;
			else
		   currentstate <= s12;
		end
	s13: currentstate <= s14;//	S7和S8状态 设置正常显示模式
	s14: begin
			if(3'd7 == sclk_cnt) //8个时钟周期将数据送出去
				currentstate <= s15;
			else
		   currentstate <= s14;
		end
	s15: currentstate <= s16;//	S7和S8状态 设置正常显示模式
	s16: begin
			if(3'd7 == sclk_cnt) //8个时钟周期将数据送出去
				currentstate <= s17;
			else
		   currentstate <= s16;
		end
	s17: currentstate <= s18;//	S7和S8状态 设置正常显示模式
	s18: begin
			if(3'd7 == sclk_cnt) //8个时钟周期将数据送出去
				currentstate <= s20;
			else
		   currentstate <= s18;
		end

	//初始化完成
	s20: if(olddata != data)
				currentstate <= s21;//	正常送数据显示
		  else
				currentstate <= s20;
	s21: begin
			if(3'd7 == sclk_cnt) //8个时钟周期将数据送出去
				begin
					currentstate <= s20;
					cnt = cnt + 1'b1;
				end
			else
		   currentstate <= s21;
		end
	endcase
end
//各状态的处理
reg [7:0] data;
always @(posedge sclk_o or negedge rst_i)
begin
	if(!rst_i)begin  data <= 8'h00; olddata <= 8'h00; end
	else case(currentstate)
		Init:begin data <= 8'h0a;delaydisp(20); end
		s1:begin  data <= 8'h04;delaydisp(20); end  //正常显示模式
		s3:begin  data <= 8'h0c;delaydisp(20);	end//编码寄存器 ALL CODE B DECODE
	   s5:begin  data <= 8'h01;delaydisp(20);	end//亮度寄存器 ALL max on
		s7:begin  data <= 8'h09;delaydisp(20); end  //扫描限值寄存器 ALL on
		s9:begin  data <= 8'hff;delaydisp(20); end  //正常显示模式
		s11:begin  data <= 8'h0f;delaydisp(20); end	//编码寄存器 ALL CODE B DECODE
	   s13:begin  data <= 8'h01;delaydisp(20); end	//亮度寄存器 ALL max on
		s15:begin  data <= 8'h0b;delaydisp(20); end  //扫描限值寄存器 ALL on
		s17:begin  data <= 8'h07;delaydisp(20); end  //扫描限值寄存器 ALL on
		s20: begin
			case(cnt)
			3'd0: begin data <= seg1;delaydisp(20);  end
			3'd1: begin data <= seg2;delaydisp(20); end
			3'd2: begin data <= seg3;delaydisp(20); end
			3'd3: begin data <= seg4;delaydisp(20); end
			3'd4: begin data <= seg5;delaydisp(20); end
			3'd5: begin data <= seg6;delaydisp(20); end
			3'd6: begin data <= seg7;delaydisp(20); end
			3'd7: begin data <= seg8;delaydisp(20); end
			endcase

			olddata <= data;
		end //待显示的数据
		Init1,s2,s4,s6,s8,s10,s12,s14,s16,s18,s21: begin data <= data << 1;	olddata <= olddata; end//循环移位 将高位送出
		default: begin data <= 8'h00; olddata <= olddata; end
	endcase
end
//----------数据串行---------
always @(posedge sclk_o or negedge rst_i)
begin
	if(!rst_i) sdin_o <= 1'b0;
	else case(currentstate)
		Init1,s2,s4,s6,s8,s10,s12,s14,s16,s18,s21: sdin_o <= data[7];
		default: sdin_o <= 1'b0;
	endcase
end
//----------串行数据写有效LOAD----------
always @(posedge sclk_o or negedge rst_i)
begin
	if(!rst_i) load_o <= 1'b1;
	else case(currentstate)
		Init1,s2,s4,s6,s8,s10,s12,s14,s16,s18,s21: begin  load_o <= 1'b0; delaydisp(20); end //送数的时候处于低
		default: load_o <= 1'b1; //非送数时候,拉高 锁存数据
	endcase
end

endmodule

我刻意加了延时函数,还是不行。

大侠看看,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A:
我刻意加了延时函数,还是不行。

大侠看看,哪里有问题?谢谢!

你用逻辑分析仪看看,时序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刻意加了延时函数,还是不行。 大侠看看,哪里有问题?谢谢! 你用逻辑分析仪看看,时序对不对。

我现在在家休养,没有逻辑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