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循环仿真问题

楼主:
我的testbench仿真文件如下:

`timescale 1 ns/ 1 ps
module LAMP_vlg_tst();
// constants
//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s
reg eachvec;
// test vector input registers
reg clk;
reg rst_n;
// wires
wire led;

// assign statements (if any)
LAMP i1 (
// port map - connection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registers
	.clk(clk),
	.led(led),
	.rst_n(rst_n)
);

reg [7:0] memory [0:255];

integer scan;
integer index=3;

initial begin
	clk=0;
	#10 clk=~clk;

end

initial begin

$readmemh("memory.list", memory);

end
if(index>0)
	begin
		for(scan=0;scan<index;scan=scan+1)
			if(memory[scan]>0)
				begin
					$display("%d",memory[scan]);
				end
	end
else
			$display("error--indexiszero");
endmodule

可是运行仿真出错,提示

请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A:
我看看了你的错误提示:

scan 的变量声明是不是不能  integer;

修改为genv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看了你的错误提示:   scan 的变量声明是不是不能  integer; 修改为genvar。

谢谢!

我改为如下:

`timescale 1 ns/ 1 ps
module LAMP_vlg_tst();
// constants
//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s
reg eachvec;
// test vector input registers
reg clk;
reg rst_n;
// wires
wire led;

// assign statements (if any)
LAMP i1 (
// port map - connection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registers
	.clk(clk),
	.led(led),
	.rst_n(rst_n)
);

reg [7:0] memory [0:255];

genvar scan;
parameter index=3;

initial begin
	clk=0;
	#10 clk=~clk;

end

initial begin

$readmemh("memory.list", memory);

if(index>0)
	begin

		for(scan=0;scan<index;scan=scan+1)
			begin
			if(memory[scan]>0)

					$display("%d",memory[scan]);
					memory[scan]=0;
				end

		end

else
			$display("error--indexiszero");

end
endmodule

运行又提示出错:

网友A:
你用度娘,或者应必搜一下,报错信息,这样以后就可以自己解决问题了,我身边没有你的开发环境,也不好做测试,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
于是我继续改:

`timescale 1 ns/ 1 ps
module LAMP_vlg_tst();
// constants
//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s
reg eachvec;
// test vector input registers
reg clk;
reg rst_n;
// wires
wire led;

// assign statements (if any)
LAMP i1 (
// port map - connection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registers
	.clk(clk),
	.led(led),
	.rst_n(rst_n)
);

reg [7:0] memory [0:255];

genvar scan;
parameter index=3;

initial begin
	clk=0;
	#10 clk=~clk;

end

initial begin

$readmemh("memory.list", memory);

if(index>0)
	begin
		generate
		for(scan=0;scan<index;scan=scan+1)

			if(memory[scan]>0)
				begin
					$display("%d",memory[scan]);
					memory[scan]=0;
				end

		endgenerate
		end

else
			$display("error--indexiszero");

end
endmodule

又提示错误:

请高手指教,我没办法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度娘,或者应必搜一下,报错信息,这样以后就可以自己解决问题了,我身边没有你的开发环境,也不好做测 ...

谢谢!有的报错信息根本搜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有的报错信息根本搜不到

看了一下英文的报错信息,那个scan只能在for里面应用,是不是另外加个参数来替代memory[scan]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英文的报错信息,那个scan只能在for里面应用,是不是另外加个参数来替代memory[scan]

谢谢!

我改成如下:

`timescale 1 ns/ 1 ps
module LAMP_vlg_tst();
// constants
//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s
reg eachvec;
// test vector input registers
reg clk;
reg rst_n;
// wires
wire led;

// assign statements (if any)
LAMP i1 (
// port map - connection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registers
	.clk(clk),
	.led(led),
	.rst_n(rst_n)
);

reg [7:0] memory [0:255];
reg [7:0] a;

parameter index=3;
genvar scan;

initial begin

$readmemh("memory.list", memory);

if(index>0)
	begin

		for(scan=0;scan<index;scan=scan+1)

			a=memory[scan];
			if(a>0)
				begin
					$display("%d",a);
					a=0;
				end

		end

else
			$display("error--indexiszero");

end
endmodule

仿真出错:

# ** Error: D:/CCB/CPLD/study/FIVE/simulation/modelsim/LAMP.vt(64): Invalid context for genvar scan. A genvar can be used only inside of the generate loop that it indexes.
# ** Error: D:/CCB/CPLD/study/FIVE/simulation/modelsim/LAMP.vt(64): Invalid context for genvar scan. A genvar can be used only inside of the generate loop that it indexes.
# ** Error: D:/CCB/CPLD/study/FIVE/simulation/modelsim/LAMP.vt(64): Invalid context for genvar scan. A genvar can be used only inside of the generate loop that it indexes.
# ** Error: D:/CCB/CPLD/study/FIVE/simulation/modelsim/LAMP.vt(64): Invalid context for genvar scan. A genvar can be used only inside of the generate loop that it indexes.
# ** Error: D:/CCB/CPLD/study/FIVE/simulation/modelsim/LAMP.vt(66): Invalid context for genvar scan. A genvar can be used only inside of the generate loop that it indexes.

好像要用generate语句

于是我又改为如下:

`timescale 1 ns/ 1 ps
module LAMP_vlg_tst();
// constants
//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s
reg eachvec;
// test vector input registers
reg clk;
reg rst_n;
// wires
wire led;

// assign statements (if any)
LAMP i1 (
// port map - connection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registers
	.clk(clk),
	.led(led),
	.rst_n(rst_n)
);

reg [7:0] memory [0:255];
reg [7:0] a;

parameter index=3;
genvar scan;

initial begin

$readmemh("memory.list", memory);

if(index>0)
	begin

		generate
		for(scan=0;scan<index;scan=scan+1)

			a=memory[scan];
			if(a>0)
				begin
					$display("%d",a);
					a=0;
				end

		endgenerate
		end

else
			$display("error--indexiszero");

end
endmodule

又提示出错:

# ** Error: (vlog-13069) D:/CCB/CPLD/study/FIVE/simulation/modelsim/LAMP.vt(63): near "generate":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generate.
# ** Error: (vlog-13069) D:/CCB/CPLD/study/FIVE/simulation/modelsim/LAMP.vt(64): near ")":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 expecting ';'.
# ** Error: (vlog-13069) D:/CCB/CPLD/study/FIVE/simulation/modelsim/LAMP.vt(73): near "endgenerate":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endgenerate.

好像for循环不好和if语句搅和在一起。真是郁闷。

网友B:
我又精简了一下。代码如下:

`timescale 1 ns/ 1 ps
module LAMP_vlg_tst();
// constants
//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s
reg eachvec;
// test vector input registers
reg clk;
reg rst_n;
// wires
wire led;

// assign statements (if any)
LAMP i1 (
// port map - connection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registers
	.clk(clk),
	.led(led),
	.rst_n(rst_n)
);

wire [7:0] memory [15:0];

parameter index=3;
genvar scan;

initial begin

$readmemh("memory.list", memory);
end

	generate
	for(scan=0;scan<index;scan=scan+1)

			if(memory[scan]>0)
				begin
					$display("...");

				end

		endgenerate

endmodule

还是有错:

提示unexpected '$display'

难道$display函数不能用在这里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又精简了一下。代码如下: `timescale 1 ns/ 1 ps module LAMP_vlg_tst(); // constants ...

这个是什么语言,是不是for没有封闭,所以报错了?检查一下成对封闭了for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语言,是不是for没有封闭,所以报错了?检查一下成对封闭了for没有?

感觉封闭了

网友A:
格式是不是也有问题,你去抄别人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对照自己的语法。这样就能找出问题所在,可以提升自己。或者先去看看这门的语法基础课。这样解决问题快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格式是不是也有问题,你去抄别人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对照自己的语法。这样就能找出问题所在,可以提升自己 ...

谢谢!单是for循环没问题,一加if else语句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