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唯一ID是怎么生成的?

楼主:
现在很多单片机都有自己的唯一ID,那么这个唯一ID是怎么生成的?如果是顺序生成的,它可以代表生产批次吗?好奇中。。。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能不能拿到连续的编码,估计不大可能,除非定做的。

网友:
一般利用wafer信息,不会无脑顺序递增,

网友B:
唯一ID可以做成顺序生成的。

也可以做成软件生成唯一的ID的。这个网上有相关的资料和工具。

具体就是必须在整个过程中你如何保证唯一。

没其他的。长度当然最好是固定。

网友C:
我觉得生产的时候就可以编号了,可能有个一次性预烧录空间,写好之后就不能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能不能拿到连续的编码,估计不大可能,除非定做的。

我感觉一盘的芯片,如果是顺序编码的,应该是连续的UI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生产的时候就可以编号了,可能有个一次性预烧录空间,写好之后就不能改了。

对,这种UID就是一次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唯一ID可以做成顺序生成的。 也可以做成软件生成唯一的ID的。这个网上有相关的资料和工具。 具体就是 ...

那估计每个厂商都有自己编写ID的软件了。

网友D:
如果是出厂自带的唯一ID,那确实可以跟生产批次挂钩,但要向厂家咨询才能匹配,跟芯片表面的标识并无绝对的关联。至于生成,这个得看厂家的规则,是全部连续还是特殊前标加连续值就不好说了,也是只能跟厂家咨询才能获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出厂自带的唯一ID,那确实可以跟生产批次挂钩,但要向厂家咨询才能匹配,跟芯片表面的标识并无绝对的 ...

明白了!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都是出厂写入的,肯定包含批次信息

网友:
唯一ID是满足生产和测试以及客户使用的全追踪用 在晶圆wafer level kgd(know good die)时可以烧入到die上预留的空间,然后用类似于efuse保护起来,写一次不可更改。当然很多也可以在封测后烧入,确保出货良品。

网友E:
ID位数较多,各厂家会有自己的naming rule 比如几位是年份周数星期数然后后面是生产的第几个,16进制和十进制混合起来啥的。基本上ID都是拼出来的,确保唯一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ID位数较多,各厂家会有自己的naming rule 比如几位是年份周数星期数然后后面是生产的第几个,16进制和十进 ...

大佬是搞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ID位数较多,各厂家会有自己的naming rule 比如几位是年份周数星期数然后后面是生产的第几个,16进制和十进 ...
大佬是搞这个的?

高情商:我百度的 低情商:瞎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