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楠-K510套件版本网络使用及目前碰到的困难

楼主:
长假一周,除了重装编译环境,把代码看了几千行,尝试了一下hdmi,似乎没有太大进展,对使用过程中的网络问题做一个小小总结吧。

一、编译环境

       1、加速下载

如之前所述,编译环境很慢,需下载较长时间,使用代理会快一点,这个操作步骤在之前已经发过了,不再累述

2、github的解析

国内一些dns,会将github解析为127.0.0.1,导致搭建环境时文件下载失败,如下:

https://github.com/andestech/Andes-Development-Kit/releases/download/ast-v3_2_1-release-linux/nds64le-linux-glibc-v5d.txz

Connecting to github.com (github.com)|127.0.0.1|:443... failed: Connection refused.

Connecting to github.com (github.com)|::1|:443... failed: Cannot assign requested address.

这时可以手工指定dns为8.8.8.8或8.8.4.4,可以正常解析。

二、运行环境

       1、wlan0

       开发套件启动,可以看到

       说明至少可以使用wpa_supplicant工具来配置无线网。

       尝试使用wpa的命令行,发现无法连接p2p-dev-wlan0接口,如下:

不过好在可以直接使用wpa_supplicant调用conf文件。

首先修改/etc/wpa_supplicant.conf文件,

在network字段里面增加ssid和psk,同时将key_mgmt修改一下:

key_mgmt=WPA-PSK

执行wpa_supplicant -i wlan0 -c /etc/wpa_supplicant.conf,似乎有点效果,有收发,但没有ipv4的地址。

手工指定ip地址,可以ping通网关。

使用udhcpc命令,可以自动获得ip地址。

将上述功能做成脚本

放在/etc/init.d目录下

再增加可执行属性

重启,看启动打印,似乎是执行了,但实际查看,并没有能正常获取ip地址,应该是init.d执行的顺序在初始化wifi芯片之前造成。

启动完成后,进入命令行环境执行这个脚本,是可用正常获取地址的:

三、远程管理和文件传输

       K510内置了telnetd和ftpd功能,其中telnetd在启动后就已执行,只要开发板接入网络,可以使用终端工具连接其23端口进行操作,缺省用户名是root,没有密码。

       如需要传输文件,可以使用ftpd功能。在板卡启动后的命令行里面执行:

udpsvd -vE 0.0.0.0 69 tftpd /app/test -c

其中/app/test是我用于测试的路径。

在于其相连的主机(电脑)中,可以使用

tftp -i 192.168.1.179 put cam_test

上传文件。

如果需要使用get方式从k510上获取文件,主机需要有管理权限,可以在开始菜单中使用右键,选择“命令提示符(管理员)(A)”获得。

PS:依然没搞定的几个问题:

1、编译环境下的su权限怎么获得?

提示:

Will not apply HSTS. The HSTS database must be a regular and non-world-writable file.

ERROR: could not open HSTS store at '/root/.wget-hsts'. HSTS will be disabled.

提示该文件的权限过低,猜测是不让写?

直接修改,又权限不足

好在即使不用管这个,也能正常编译出所用的img文件。

2、python环境下的opencv怎么安装?

在k510的开发板中,内置了python3.8,但是基本没有装什么模块。

看package目录,应该是能够支持opencv的,但尝试使用pip安装

pip install opencv-python

提示为numpy失败,

  ERROR: Command errored out with exit status 2:

   command: /usr/bin/python /usr/lib/python3.8/site-packages/pip/_vendor/pep517/_in_process.py get_requires_for_build_wheel /tmp/tmpluane2ch

       cwd: /root/data/tmp/numpy

  Complete output (1 lines):

  /usr/bin/python: can't open file '/usr/lib/python3.8/site-packages/pip/_vendor/pep517/_in_process.py': [Errno 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升级pip和setuptools

pip install --upgrade pip -i  http://pypi.douban.com/simple/ --trusted-host pypi.douban.com

pip install --upgrade setuptools -i  http://pypi.douban.com/simple/ --trusted-host pypi.douban.com

再安装numpy

pip install numpy -i  http://pypi.douban.com/simple/ --trusted-host pypi.douban.com

依然出错

原因是

RuntimeError: Broken toolchain: cannot link a simple C program.

怀疑是和python3.8不匹配,降低numpy的版本

pip install numpy==1.21.2

错误变成

RuntimeError: Running cythonize failed!

这个错误即使在使用了pip install cython安装cython后仍然不能消除。

3、ai的demo怎么用?

尝试了演示视频里面的几个demo,有些没有编译在ai目录下,使用find / -name vtubor.sh也没查找到。

能查找到的脚本也都执行失败,如下。

media_setup_link: Unable to setup link (Device or resource busy)

error: unable to reset links.

mediactl_init error: unable to setup pipeline

4、摄像头怎么使用

在/dev路径下有video0~video9共10个摄像头,但是在K510的开发套件上实际只看的了两个。尝试编写了一段代码分别读取这10个摄像头的信息,可以看到,

在struct v4l2_capability cap中,cap.card各不相同,其它基本相同,其中cap.capabilities的值为84200003,意味着可以截取图片或一段视频。

但尝试使用ioctl(fd,VIDIOC_ENUM_FMT,&dis_fmtdesc)读取struct v4l2_fmtdesc dis_fmtdesc的信息则失败,原因不明

另外,里面设置ip地址那个截图似乎是我弄错了,地址设置和网关一样了,这肯定不正确。实际操作的时候,只要设置与网关同网段的地址都能成功ping通网关。

网友:
慢慢来吧,看来这个开发板还是有点磨练人的心呀。加油!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再进入我们得dockers之前,先切换到sudo su root ,再进docker;

第二个问题:你装得numpy版本和你得pip版本是不是匹配;

第三个问题:关于K510C常规得外设demo使用请参考嘉楠官方GitHub文档:https://github.com/kendryte/k510_docs/blob/dev/zh/K510_SDK_Application_Guides.md
视频提供得AI demo是基于SDK1.5的版本,请以最新的版本SDK位基准;
关于AI demo的部署流程可以参考嘉楠官方GitHub文档:https://github.com/kendryte/k510_docs/blob/dev/zh/K510_AI_Application_Guides.md
注意在板子上切换其他AI demo时候,先把默认启动的彩图回显的进程给kill掉,否则新起的AI demo会因访问资源冲突;

第四个问题:关于camera多媒体的使用可以参考考嘉楠官方GitHub文档:
https://github.com/kendryte/k510_docs/blob/dev/zh/K510_V4l2_Developer_Guides.md
https://github.com/kendryte/k510_docs/blob/dev/zh/K510_Multimedia_Developer_Guides.md

    对于K510使用可以参考考嘉楠官方GitHub文档入口:https://github.com/kendryte/k510_docs/blob/dev/zh/README.md
    若有疑问可以发邮件至嘉楠技术支持邮件:ai_product@canaan-creative.com

网友:
看看原厂跟进进展,遇到问题随时联系:)

网友:
3、ai的demo怎么用?

应该是AI的文件夹里面有个SHELL文件夹里面,跑脚本可以看看

然后。。。开机自启动的video进程要kill掉才行,有个自启动的DRM的摄像头

网友:
注意在板子上切换其他AI demo时候,先把默认启动的彩图回显的进程给kill掉,否则新起的AI demo会因访问资源冲突;如下图所示

网友B:
感谢alex逐幻感谢shengqi123,的确是资源冲突,关掉启动之后就可以使用脚本了。

但我这边检测成功率不咋样啊,face_detect,人脸检测,喵星人检测出来了,氪星人和爱新觉罗都没检测出来。。。

网友:
上图是使用百度图片搜索关键字“脸”得到的,照片中的男性是超人的扮演者亨利卡维尔。

事实上,也检测得出来,但感觉检测的概率和猫猫是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alex逐幻感谢shengqi123,的确是资源冲突,关掉启动之后就可以使用脚本了。 但我这边检测成功率不咋 ...

可以尝试把camera 稍微拉远一点,对着的画面里面人脸数减少一些 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再进入我们得dockers之前,先切换到sudo su root ,再进docker; 第二个问题:你装得nump ...

关于第二个问题(无法安装opencv)我找到了原因,但暂时还没想到如何解决,不知道能否帮忙?

在使用pip install numpy命令的时候,提示为

ERROR: Command errored out with exit status 2: /usr/bin/python /usr/lib/python3.8/site-packages/pip/_vendor/pep517/_in_process.py get_requires_for_build_wheel /tmp/tmpf8vth78i Check the logs for full command output.

查看日志是pep517引起的,所以,直接禁用,使用命令

pip install numpy --no-use-pep517

安装

结果还是出错

ERROR: Command errored out with exit status 1: /usr/bin/python -u -c 'import sys, setuptools, tokenize; sys.argv[0] = '"'"'/tmp/pip-install-05wqnet2/numpy/setup.py'"'"'; __file__='"'"'/tmp/pip-install-05wqnet2/numpy/setup.py'"'"';f=getattr(tokenize, '"'"'open'"'"', open)(__file__);code=f.read().replace('"'"'\r\n'"'"', '"'"'\n'"'"');f.close();exec(compile(code, __file__, '"'"'exec'"'"'))' install --record /tmp/pip-record-qur5ji35/install-record.txt --single-version-externally-managed --compile Check the logs for full command output.

查看具体出错点,发现安装numpy需要gcc支持,而在板上没有。错误信息为:

[Errno 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opt/k510_buildroot/k510_crb_lp3_v1_2_defconfig/host/bin/riscv64-linux-gcc'

这个似乎是在docker环境下的路径内容,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直接在板上使用?

或者类似pycrytodomex之类的,在编译镜像文件的时候就把numpy和opencv安装进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于第二个问题(无法安装opencv)我找到了原因,但暂时还没想到如何解决,不知道能否帮忙? 在使用pi ...

可以按照下面步骤来一下: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

  安装完毕之后,输入如下命令: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3-pip

 然后: python3 -m pip install --upgrade pip

 再执行如下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3-pip python3 -m pip install --upgrade pip python3 -m pip install onnx==1.9.0 onnx-simplifier==0.3.6 onnxoptimizer==0.2.6 onnxruntime==1.8.0 -i https://pypi.tuna.tsinghua.edu.cn/simpl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按照下面步骤来一下: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   安装完毕之后,输入如下命 ...

生成的开发套件镜像中没有apt功能

直接下载用于开发的docker环境里面也没有sudo功能

另外,我查看了,在docker中的python模块版本和开发套件上的python模块版本并不一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生成的开发套件镜像中没有apt功能 直接下载用于开发的docker环境里面也没有sudo功能 另外,我查看 ...

再进入我们得dockers之前,先切换到sudo su root ,再进dock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进入我们得dockers之前,先切换到sudo su root ,再进docker;

是的,的确如此,但我希望的是在开发板里面安装opencv,而不是在docker环境中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