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便宜的射频发射器,频段415M~475M可变,价格<10元

楼主:
用于做频率扫描源,发射功率不限,其他要求如题。

感谢中!

网友A:
看你要求的精度和步进值,要求较高可用PLL频率合成器芯片,只是价格满足不了。用数字通讯芯片的话,silicon的si44xx中的一些型号可以覆盖你要求的频段,只是这些通讯用芯片没法连续扫频输出,也不知基带信号对你的应用有何影响。正弦波连续扫频输出的话,只有频率合成器芯片能实现。

网友:
价格<10元

网友:
直接在对讲机频段都覆盖完了  去里面拆一颗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求的精度和步进值,要求较高可用PLL频率合成器芯片,只是价格满足不了。用数字通讯芯片的话,silicon ...

谢谢。正在考虑用无线数传芯片的,例如TI的CC115L,只发射载波,不含数据,不行吗?频率合成器价格是贵,而且很少有集成单芯片的

网友B:
感谢。MAX这个好像挺好,我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正在考虑用无线数传芯片的,例如TI的CC115L,只发射载波,不含数据,不行吗?频率合成器价格是贵, ...

能不能只发载波,这个务必看器件手册确定,我印象中FSK类的无线通讯芯片似乎都不行,只有低端的ASK/OOK类的芯片支持。但这类芯片的频率覆盖未必满足,一般恐怕都是433MHz段,最高450MHz左右。也许本振超频后可行,但要实验验证。

网友A:
其实不如用现成的仪器,信号发生器、扫频仪甚至带跟踪信号源的频谱分析仪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如用现成的仪器,信号发生器、扫频仪甚至带跟踪信号源的频谱分析仪等。

是做到电子产品里的,对成本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MAX这个好像挺好,我看下。

不用谢  一起交流学习  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