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看“不建议在贴片焊盘上增加过孔”

楼主:
最近由于在某制板厂家做的板子多,给他们技术够通时,他们有个建议,就是“不建议在贴片焊盘上增加过孔”

并且,他们还找了一下图例和注意事项,分享出来,大家一起讨论

厂家建议:不建议在贴片焊盘上增加过孔

理由如下:

机贴前需要焊盘上印刷锡膏,锡膏在回流焊的时候会融化成液体;

如果贴片焊盘上有过孔,液体状的锡膏会从孔内流走,导致焊盘虚焊 焊点开路。

网友A:
这个确实。如果要在贴片焊盘上打过孔干嘛不直接弄成过孔焊盘

网友:
这个在我这里是硬性的规定,甚至焊盘附近都是不能有过孔地(>15mil),而且铺铜连接也是使用花焊盘。因为我就吃过亏地,当然特别大的焊盘和插接装的除外。有些是需要散热孔的。无铅焊接温度高很容易虚焊,而且特别不容易发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如果要在贴片焊盘上打过孔干嘛不直接弄成过孔焊盘

建议EEWORLD弄个PCB标准流程,象元件的一脚位,二极管的符号定位,AD中的板框标准、过孔、线宽标准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EEWORLD弄个PCB标准流程,象元件的一脚位,二极管的符号定位,AD中的板框标准、过孔、线宽标准等等

好建议,我去找找这方面的资料看下怎么整合一下

网友:
那种散热的是不是可以在贴片焊盘上打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