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电源是否需要PFC电路呢

楼主:
PFC电路是“功率因数校正”,是有效功率与总耗电量(视在功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有效功率除以总耗电量(视在功率)的比值。基本上功率因素可以衡量电力被有效利用的程度,当功率因素值越大,代表其电力利用率越高。

那有个问题,不明白,看电源电路,有的电源没有这种PFC电路,有的有,请问什么时间需要PFC电路,什么时间又不需要PFC电路呢?

网友:
没有PFC,受影响的是交流电网(包括同一条电力线路上的其它用电设备),不是你的开关电源。所以各国立法,规定多大功率以上的开关电源必须装有PFC电路。

网友:
决定是否需要PFC的因素主要为功率,这个还跟具体的产品类别、销售地等有关,门槛差别很大,没有统一的说法。

网友:
有时过认证要求的,才加的PFC,一般大于75W要求

但小功率电源,认证也不需要PFC部分

网友:
看应用场景的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