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通显示的仿真问题

楼主:
我仿真夏宇闻老师书上的例子

代码如下:

`timescale 1 ns/ 1 ps
module LAMP_vlg_tst();
// constants
//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s
reg eachvec;
// test vector input registers
wire b;
reg clk;
wire d;
reg rst_n;
// wires
wire a;
wire c;

// assign statements (if any)
LAMP i1 (
// port map - connection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registers
	.a(a),
	.b(b),
	.c(c),
	.clk(clk),
	.d(d),
	.rst_n(rst_n)
);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b;
c=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strobe("Displaying a=%b,c=%b",a,c);
endmodule

结果出错:

其实就是

a=b;

c=d;那两条语句出错。

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A:
你咋天天问的都是仿真的问题?你在学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咋天天问的都是仿真的问题?你在学啥呀?

我在看夏宇闻老师的书,想做上面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