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数据并显示的问题

楼主:
我仿照夏宇闻老师书上的例子写了一个读取文件数据并显示的testbench文件
代码如下:

`timescale 1 ns/ 1 ps
module LAMP_vlg_tst();
// constants
//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s
reg eachvec;
// test vector input registers
reg clk;
reg rst_n;
// wires
wire led;

// assign statements (if any)
LAMP i1 (
// port map - connection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registers
	.clk(clk),
	.led(led),
	.rst_n(rst_n)
);

reg [7:0] memory [15:0];

parameter index=0;

initial begin

$readmemh("memory.list", memory);
end
reg [3:0] scan;
initial begin:qushu
if(index>0)

	for(scan=0;scan<index;scan=scan+1)

			if(memory[scan]>0)
				begin
					$display("%d",memory[scan]);
					memory[scan]=0;
				end

else

	$display("error--indexiszero");

end
endmodule

memory.list文件里有三个数1 2 3。如果index大于0,比如三,运行结果如下:

如果index=0,运行结果什么也打印不出来

按道理来讲,应该打印error--indexiszero。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环境下的,楼主最好介绍一下,要不发帖的目的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环境下的,楼主最好介绍一下,要不发帖的目的性。。。

quartus ii 11.0

modelsim  SE-64 20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