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id 软件模拟拔插

楼主:
USB  HID 通讯需要模拟拔插 一般D+信号线置0电平要求多少MS,有没有具体的 时间要求

网友:
网上找到一位网友的分享是50ms 如果你的程序没有特殊要求可以稍微长一些 如果有要求就实际测试一下 找到一个合理的时长

网友:
直接控制USB的引脚?

网友:
你可以自己实验一下,先从1S开始,然后砍半递减。